Wince5.0 上菜单 build project和build OS的区别

楼主:
菜单build project和build OS下都有build,sysgen,make image,两个菜单下的功能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http://blog.eeworld.net/sailorlyq/archive/2009/07/30/4393341.aspx

网友:
在楼上大侠的基础上:build project的时候勾选make image,可以直接生成image。不用再用build os下的make run-time image。
build os 下面的sysgen好像只是编译更改的BSP部分,而build and sysgen是连PLATFORM下的BSP和根目录下的PUBLIC和PRIVATE全部BUILD一遍,时间很长,而且没有必要(相对一般的WinCE工程师而言,除非你要更改WinCE提供的源码),有不对的地方请见谅,也在学这些东西,呵呵

网友:
Platform Builder 5.0的Build OS菜单详解:
http://blog.eeworld.net/zhouyi86/archive/2009/06/09/4254224.aspx

这个博客说的非常详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uild project目标比较小,可以是选定的一个文件夹,生成相应的LIB或者DLL;
build OS目标比较大,最小的也是整个BSP,最大的会将整个PUBLIC和PRIVATE全部BUILD一遍。
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
当然build OS项有很多其它功能,如:copy file,make image,打开命令框等。

build project这个菜单还真没有用过,学习了,赫赫

网友:
一般如果只是改了BSP的话,用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
如果改了public里面的一些东东,或者发生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用Build and Sysgen.

以前有人跟我讨论过build project的作用,我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B:
在PB中可以创建自己的工程
选定自己的工程 就可以用build project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ild project目标比较小,可以是选定的一个文件夹,生成相应的LIB或者DLL;
build OS目标比较大,最小的也是整个BSP,最大的会将整个PUBLIC和PRIVATE全部BUILD一遍。
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
当然build OS项有很多其它功能,如:copy file,make image,打开命令框等。

赞,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B中可以创建自己的工程
选定自己的工程 就可以用build project编译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