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不能跳转到main函数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处理器是ARM7 S3C44B0,用AXD调试,用FLASHPGM烧写代码。需要在SDRAM中调试自己的程序(裸机调,没上操作系统,工程中有44binit.s)。
如果我先在FLASH中烧写有一段程序(比如三星的标准测试程序)的话,自己的程序可以跳转到main函数;
如果我先把FLASH擦洗,自己的程序跳转不到main。
为啥,应该怎么弄?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还有就是如果不先在FLASH中烧写有一段程序,在SDRAM中调试时,DNW也打印不出东西!

另:之前在调试时,程序总是莫名其妙的跑到FLASH中,所以想着先把FLASH擦洗干净,再在SDRAM中调试自己的程序。

网友:
是不是需要对SDRAM进行一些初始化?

没人回答!急急急!

网友A:
想在sdram里调试,必须在flash里面有一段引导代码用来初始化sdram,不然cpu是无法识别sdram的。
如果想跳过flash,可以将这段引导程序下载到内部ram(不是外部sdram),在内部ram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在sdram里调试,必须在flash里面有一段引导代码用来初始化sdram,不然cpu是无法识别sdram的。
如果想跳过flash,可以将这段引导程序下载到内部ram(不是外部sdram),在内部ram执行。

引导代码指的是44binit.s吗?
怎么把引导代码下到flash或内部ram中?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在sdram里调试,必须在flash里面有一段引导代码用来初始化sdram,不然cpu是无法识别sdram的。
如果想跳过flash,可以将这段引导程序下载到内部ram(不是外部sdram),在内部ram执行。

引导代码指的是44binit.s吗?
怎么把引导代码下到flash或内部ram中?
谢谢!

可以用jtag口下载把

网友:
SDRAM需要配置好内存控制器才能工作。用CPU内部SRAM技术上可行,但依你现在的理解,还是老老实实用flash跳转的好。

网友:
你既然用AXD做debug,那么在download的时候,就选择下载到flash中即可。当然前提肯定是你的jtag线已经连接好,AXD能找到目标板。

网友:
还是没弄明白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但是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调试了,先把这个问题放一下,以后再说了。
谢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