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加入logo后超过256K怎么解决?

楼主:
BSP中带的EBOOT.bin为230K左右,加入LOGO后大小超过256K,导致生成的文件数据丢失。

请问如果不改bib文件,有什么其它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把LOGO单独写到一个BLOCK,这样还可以在不更新EBOOT的情况下随时更新LOGO

网友:
把图片压缩。
http://www.cnblogs.com/feishanm/archive/2009/08/02/1536753.html

网友B:
修改BIB是个办法。

网友:
通过bib文件改eboot.bin大小的时候,如果要通过EBOOT更新自己还要注意EBOOT的OEMVerifyMemory函数,其中有对EBOOT大小的判断,如果设置得不合适就会识别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LOGO单独写到一个BLOCK,这样还可以在不更新EBOOT的情况下随时更新LOGO

能否具体谈一下?

其他提及到逛修改bib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如果是三星的AR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BIB是个办法。

如果把bib文件对应EBOOT变为512K,还需要改EBOOT中的哪些代码? NK中需要改哪些?

网友B:
引导eboot的stepstone 修改一下即可。

网友:
给logo一个固定的存放地址,显示时调用此地址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导eboot的stepstone 修改一下即可。

请问你是否就这样修改过? 我修改6410逛修改bib是不够的。

网友C:
LOGO跟EBOOT一定要放在一起吗?给几个的BLOCK保存单独LOGO,EBOOT再去读不是更好?以后更新LOGO也方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GO跟EBOOT一定要放在一起吗?给几个的BLOCK保存单独LOGO,EBOOT再去读不是更好?以后更新LOGO也方便咯。

这种方法是好。关键是用哪个块来保存LOGO?前4个块是留给EBOOT的,后面的块直接放了NK。如果留给LOGO几个块,那么NK怎么调整?EBOOT加载NK地址怎么调整?

网友:
LOGO也可以放在OAL里面的,如果LZ非要放在EBOOT里,要注意BLOCK的位置。

网友:
这种方法是好。关键是用哪个块来保存LOGO?前4个块是留给EBOOT的,后面的块直接放了NK。如果留给LOGO几个块,那么NK怎么调整?EBOOT加载NK地址怎么调整?
整出来了没有?
突然发现这个办法才是最好的!
但是怎样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