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ActiveSync连接问题,急救...

楼主:
在Activesync同步时,无法用USB连接PC,当插入USB时,PC机上提示发现新硬件,硬件可以使用,这说明我的驱动没有问题,选了组件ActiveSync 和usb serial ,系统时间日期设置好了,拔下USB口再插上无数次,Pc机子和目标机重启无数次,每次目标机上显示已连接,但PC机上  Activesync4.5轮子不停的转,奶奶的就是连接不上目标机。过1分钟左右,提示无法连接上。请各位指点一下!

CNC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确认是不是你的PC机子问题?

网友A:
之前我碰到过一次,卸载了activesync再重装,就好了。。。

网友B:
WinCE端是否配置了连接的属性呢?新建一个直接连接才行。

网友:
不知你是否已禁用了winCE的网络连接

网友:
把设备中的IP地址设置为自动获取试试,或者把它改为与PC机同一个网段…

网友:
防火墙有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端是否配置了连接的属性呢?新建一个直接连接才行。

对wince上面你设置了吗?我的是用着用着就掉了,尤其是用VS2005的时候,部署的时候activesync已经变白了,VS2005还在部署...一拔usb电脑就死机...太恶心了

网友C:
在ActiveSync的设置里面,勾选“允许连接到以下其中一个端口”,然后选DMA

网友:
多试一下各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碰到过一次,卸载了activesync再重装,就好了。。。

从装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ActiveSync的设置里面,勾选“允许连接到以下其中一个端口”,然后选DMA

明天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主将开发板的时间设成pc机上的时间,应该就没有问题。ActiveSync要求开发板和pc机上的时间一致。

网友:
不用联机,弹出或是用别的控件显示出来也行呀

网友:
你wince的版本是多少  要和ActiveSync版本对应才行

网友:
不好意思,借地方用一下,请问需要在PB5.0里面配置那些参数,才能使用wince 的kernel tracker等远程工具!

网友:
wince里的网络连接禁用了吗?如果不禁用要连接网线和Usb线的,还要把目标板和PC设置到同一个网段。
禁用网络连接,直接连USB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ActiveSync的设置里面,勾选“允许连接到以下其中一个端口”,然后选DMA

这个是在CE端 还是PC端? 我怎么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