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e中drawtext的问题

楼主:
我从文件中读出一段文字然后显示到另一个窗口上,可是当我穿硬代码时能顺利显示,但是变量中的值不能显示(其中的值我messagebox出来是独到的东西,即变量不为空),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你代码的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westbb_03 的回复:
我从文件中读出一段文字然后显示到另一个窗口上,可是当我穿硬代码时能顺利显示,但是变量中的值不能显示(其中的值我messagebox出来是独到的东西,即变量不为空),请大侠们指教。。。

(这是个picturebox)m_stpic.GetDC()->DrawText(msg/*str*/,/*str.GetLength(),*/&rect0,DT_WORDBREAK/*DT_CENTER*/);
当我在另一个类中改变msg的值时,若tmp.Format(L"%s","dd");msg传为tmp就不能可显示,当改成m_stpic.GetDC()->DrawText("dd",/*str.GetLength(),*/&rect0,DT_WORDBREAK/*DT_CENTER*/);就可显示,您能说得清楚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