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和wince通信的问题!

楼主:
大虾们好!小弟最近想用vc编写一个软件通过usb通信和wince系统连接,可以实现将pc下的文件直接通过这个软件下载到wince系统中,就是可以实现和wince系统的交互!一直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就是相当于evc编译下载的功能,现在想把这个功能独立出来,自己做个软件可以随意下载文件到wince系统中!请大家发表高见!帮我理理思路呀!!

网友:
这不就是ActiveSync吗

网友:
类似于ActiveSync德功能但是我想自己把这个功能独立出来!也就是不希望通过连接wince,而是通过我的程序,但是我可能会在系统中发个类似的程序和我交互!希望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一下要 wince, 一下不要 wince, 不是很清楚 lz 的想法

1. USBSerial - ActiveSync - RAPI

2. USB RNDIS - Ethernet - Winsock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这位仁兄的第2个解释是什么意思? USB RNDIS - Ethernet - Winsock感觉有点像了!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evc中那个编译按键的功能能独立出来,也就是说在我的软件中做个按键,可以通过这个按键和我在wince中的程序进行usb连接,还可以下载数据到我的wince程序中。其实这里有两个程序了。一个在pc下,一个在wince中。不知道您明白没有!qq250362908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个人觉得意义很大!

网友:
这么好的讨论贴就这么沉下去了,不应该呀??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觉得这个讨论有什么好。你自己什么都没做,就来问思路

思路多了,PC程序是你自己写,wince设备端还是你自己写,那么USB通讯协议都是可以自己定的,你可以用现成的一些协议,也可以自己编一套协议出来,当然,那就需要驱动都自己写。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主要是我对这块知识不是很明白!不知道从那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觉得这个讨论有什么好。你自己什么都没做,就来问思路

思路多了,PC程序是你自己写,wince设备端还是你自己写,那么USB通讯协议都是可以自己定的,你可以用现成的一些协议,也可以自己编一套协议出来,当然,那就需要驱动都自己写。

支持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RAPI,CeWriteFile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不过还是基于ActiveSync的。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讨论!看了你们的回复后,至少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现在又2中思路不是对不对
1.基于ActiveSync,只要按照sdk提供的接口来传递数据。问题是他会不会与ActiveSync有冲突
2.直接通信,必须禁止activesync,然后在ce设备端加载自己单独定制的usb驱动,pc上也需要有对应的定制的usb驱动,并运行同步软件,然后两者进行通信。这个方法我觉得最好的,就像yashi 高手所说。什么都是自己开发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发这两个驱动,这个驱动具体做什么呢??
  还请各位大侠们进一步指点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