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怎样才能进入IDLE模式

楼主:
哪位兄弟能告诉我WINCE5.0进入IDLE模式要实现哪些函数?我S3C2440的BSP里面有OEMIDLE()函数和OALCPUIDLE()函数,OEMIDLE()函数里还用了OALTimerUpdate(),但是没有OALTimerUpdate()的源码,不知道哪位兄弟有?

网友A:
关屏,关背光,将不用的模块全部进入低功耗或断电。

网友:
关闭所有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屏,关背光,将不用的模块全部进入低功耗或断电。

同意,中断还是要开的吧。。。。。。。。

网友:
谁有OALTimerUpdate()函数的源码?

网友:
我的2440是这样的
OEMIDLE调用下面的
VOID OALCPUIdle()
{
    volatile S3C2440A_CLKPWR_REG *s2440CLKPWR = (S3C2440A_CLKPWR_REG *)OALPAtoVA(S3C2440A_BASE_REG_PA_CLOCK_POWER, FALSE);
    volatile S3C2440A_INTR_REG *s2440INTR = (S3C2440A_INTR_REG *)OALPAtoVA(S3C2440A_BASE_REG_PA_INTR, FALSE);

    // Clear last SYSINTR global value
    //g_oalLastSysIntr = SYSINTR_NOP;
    g_oalLastSysIntr = FALSE;    //c ksk 20060404

    INTERRUPTS_ON();

        s2440CLKPWR->CLKCON |=  (1 << 2);
    // Wait until interrupt handler set interrupt flag
    //while (g_oalLastSysIntr == SYSINTR_NOP);
    while (!g_oalLastSysIntr) {};    //c ksk 20060404
        s2440CLKPWR->CLKCON &= ~(1 << 2);
    INTERRUPTS_OFF();
}

网友:
谢谢gooogleman,我的OEMIdle函数实现是这样的:
void OEMIdle(DWORD idleParam)
{
    UINT32 baseMSec, idleMSec, idleSysTicks;
    INT32 usedCounts, idleCounts;
    ULARGE_INTEGER idle;

    // Get current system timer counter
    baseMSec = CurMSec;

    // Compute the remaining idle time
    idleMSec = dwReschedTime - baseMSec;

    // Idle time has expired - we need to return
    if ((INT32)idleMSec <= 0) return;

    // Limit the maximum idle time to what is supported.
    // Counter size is the limiting parameter.  When kernel
    // profiler or interrupt latency timing is active it is set
    // to one system tick.
    if (idleMSec > g_oalTimer.maxPeriodMSec) {
        idleMSec = g_oalTimer.maxPeriodMSec;
    }

    // We can wait only full systick
    idleSysTicks = idleMSec/g_oalTimer.msecPerSysTick;

    // This is idle time in hi-res ticks
    idleCounts = idleSysTicks * g_oalTimer.countsPerSysTick;

    // Find how many hi-res ticks was already used
    usedCounts = OALTimerCountsSinceSysTick();

    // Prolong beat period to idle time -- don't do it idle time isn't
    // longer than one system tick. Even if OALTimerExtendSysTick function
    // should accept this value it can cause problems if kernel profiler
    // or interrupt latency timing is active.
    if (idleSysTicks > 1) {
        // Extend timer period
        OALTimerUpdate(idleCounts, g_oalTimer.countsMargin);
        // Update value for timer interrupt which wakeup from idle
        g_oalTimer.actualMSecPerSysTick = idleMSec;
        g_oalTimer.actualCountsPerSysTick = idleCounts;
    }

    // Move SoC/CPU to idle mode
    OALCPUIdle();

    // Return system tick period back to original. Don't call when idle
    // time was one system tick. See comment above.
    if (idleSysTicks > 1) {

        // If there wasn't timer interrupt we have to update CurMSec&curCounts
        if (CurMSec == baseMSec) {
            // Return system tick period back to original
            idleSysTicks = OALTimerUpdate(
                g_oalTimer.countsPerSysTick, g_oalTimer.countsMargin

            );
            // Restore original values
            g_oalTimer.actualMSecPerSysTick = g_oalTimer.msecPerSysTick;
            g_oalTimer.actualCountsPerSysTick = g_oalTimer.countsPerSysTick;
            // Fix system tick counters & idle counter
            CurMSec += idleSysTicks * g_oalTimer.actualMSecPerSysTick;
            idleCounts = idleSysTicks * g_oalTimer.actualCountsPerSysTick;
            g_oalTimer.curCounts += idleCounts;
            idleCounts += OALTimerCountsSinceSysTick();
        }

    } else {

        if (CurMSec == baseMSec) {
           // Update actual idle counts, if there wasn't timer interrupt
            idleCounts = OALTimerCountsSinceSysTick();
        }

    }

    // Get real idle value. If result is negative we didn't idle at all.
    idleCounts -= usedCounts;
    if (idleCounts < 0) idleCounts = 0;

    // Update idle counters
    idle.LowPart = curridlelow;
    idle.HighPart = curridlehigh;
    idle.QuadPart += idleCounts;
    curridlelow  = idle.LowPart;
    curridlehigh = idle.HighPart;
}
不知道你的OEMIdle函数是不是这样?里面OALTimerUpdate()函数我的BSP没有。

网友:
OALTimerUpdate 位於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COMMON\TIMER\CNTCMP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COMMON\TIMER\VARCNTCMP

端看 LZ kernel 的 sources 是 link 哪一个 library

Paul, Chao @ Tech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