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32项目如何转为ppc2003?

楼主:
我这是个xxx.dll,win32平台下已经做好了,想在wince上用
所有的设置都复制过去了,包括预处理器定义
编译能成功,链接的时候却出现一个问题:
无法打开xxx.lib

网友:
CPU的类型都不一样的,当然无法打开

只能重新编译这个DLL

网友:
新建CE个工程,然后把源文件加进去,编译

网友:
这个只能做到代码(基本)兼容,平台无法直接移植,必须重新新建PPC2003工程,然后将代码文件复制过去重新编译。

网友:
这个问题讲了好多遍了。

不同的平台编译环境不同,运行指令不同。除了JAVA等外是不能成功的运行的,必须自己复制代码过去重新编译。

网友A:
楼上的诸位请看清题目,提问之前已经新建了一个智能项目,“所有”的设置和文件全复制进去了  结果出现了这个问题
平台不一样可以设嘛,预处理器和cpu类型都可以改嘛

网友:
有些函数是不一样的,他的接口也不一样,所有你的移植只是有可以成功

网友:
我只是想问链接时 无法打开xxx.lib 是怎么回事
  那些obj文件都生成了  怎么就无法链接成wince下和dll关联的lib呢
是因为ppc的资源无法生成还是怎么

网友:
你的话读起来蛮累了 !哈哈
--
那个你在wince上想用?  你指的怎么用?

网友:
无法打开什么LIB?说清楚。如果是MSVCRT.LIB,链接选项里忽略掉就行了。

网友:
我认为是vs2005的bug    如果诸位没见过这个现象那我就结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诸位请看清题目,提问之前已经新建了一个智能项目,“所有”的设置和文件全复制进去了  结果出现了这个问题
平台不一样可以设嘛,预处理器和cpu类型都可以改嘛

不同的平台对应的设置、编译、关联文件等都是不同的,所以只能复制源码文件,不能复制设置。

网友:
使用的库都不同,所以移植还是要从函数入手,查找它在那个库,然后修改链接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