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的坏块处理

楼主:
那位有nandflash的坏块处理方法,说下.

网友:
http://qkzz.net/magazine/1009-3044/2007/26/2232014_2.htm

网友:
1. 擦除,如果无法全部擦成0xff,就标志成坏块。

2. 写入数据时将对应的ECC值放到信息区。
读取的时候计算ECC值,然后跟信息区的ECC值对比,如果发现有翻转的bit,能修正的就修正,不能修正的,就标志成块坏。

网友:
ecc咯
我记得yaffs里有

网友:
还是看看芯片文档吧 有详细的介绍,一般是检测某个地址的值是否为ff
如:k9f1208芯片  Check "FFh" at the column address 517 of the 1st and 2nd page in the block
1G08:Check "FFh" at the column address 2048 of the 1st and 2nd page in the block

至于怎么处理这些坏块就根据自己需要了,可以建立坏块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