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XXXXEvent" 或 _T"XXXXXMutex" 的存储区域问题

楼主:
Create(NULL, TRUE, _T("XXXXMutex"));

在应用程序中,可建立一个互斥体,保证程序实例只运行一次。

(2)驱动中: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L"XXXXEvent");

             WaitForSingleObject(...)
             {
               .....

     应用程序中: OpenEvent(.., .., L"XXXXEvent");

请问,(1)中的_T("XXXXMutex")是不是存放在操作系统的静态区。

      (2)中的  L"XXXXEvent", 是不是驱动和应用程序通过它来通信,它存放在操作系统的什么区域? 用它来通信的质量如何(稳定性)?

       _T("XXXXMutex")和L"XXXXEvent",它们是不是只要一个名字就行(只要名字不相同)?

请高手指正.

网友:
1、系统全局的东西应该都放在静态区,包括Mutex等内核资源
2、驱动与应用之间的通讯:
   a、如果是应用对驱动操作,建议用文件系统或者DeviceIOControl方式
   b、如果是驱动通知应用,则可以用Event或Message,稳定性毋庸置疑咯,除非你系统有问题哈
3、Mutex,Event给各名字就可以了,创建后使用Open...来获得句柄,操作...

我不是高手,如果回答错误,请楼下指正!

网友:
UP.

晚上结贴.

网友:
这些由操作系统核心来保证的.没必要去理会存储在什么区域.
1.CreateMutex()创建互斥体.多用于应用层.
2.CreateEvent()创建事件.在wince里多用于ist中与驱动事件关联.实际上应用层也经常使用,如多线程编程中的资源协调等.

个人认为说wince不是RTOS,是因为wince的这种从产生中断,到执行驱动代码的机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