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怎样配置2440最省电?

楼主:
   用2440做的一个手持设备,正在做电源管理这一块,因而有如题一问。怎样配置2440最省电?

   1、闲置IO口状态怎样设置最省电?

   2、不用的外设怎样设置最省电?

   3、2440什么东西最耗电,该怎样避免啊?

   希望各位能给点建议?

网友:
不用的外设时钟都关了,系统长时间不工作就sleep或者stop,IO要看DATASHEET具体描述吧,USB应该是比较费电的

网友:
1、闲置IO口状态怎样设置最省电?
要结合硬件电路来判断
2、不用的外设怎样设置最省电?
当然是停掉最省电,可以节省静态功耗
做不好的话会影响外设的工作
3、2440什么东西最耗电,该怎样避免啊?
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黄瓜.......

-------------------------------
休眠最省电了,外设电源独立管理,但是估计没有做O(∩_∩)O哈哈哈~。

IO设置要看你外接的电路但是不用的IO为了可靠性一般设置为输出上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瓜.......


休眠最省电了,外设电源独立管理,但是估计没有做O(∩_∩)O哈哈哈~。

IO设置要看你外接的电路但是不用的IO为了可靠性一般设置为输出上拉吧。

呜呜,我再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瓜.......


休眠最省电了,外设电源独立管理,但是估计没有做O(∩_∩)O哈哈哈~。

IO设置要看你外接的电路但是不用的IO为了可靠性一般设置为输出上拉吧。

休眠,外设电源独立管理都做了啊,呵呵。

网友:
想借鉴一下大家的经验,看来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网友:
顶 也在减少休眠的电流 不过感觉我那板子没戏  sysen和pwren控制的电源都没做好

网友:
我目的也是减少待机电流,做到分毫必争的那种

网友:
我做的是2450的电源管理,把我的想法说一下吧

1.要想省电硬件必须支持。也就是说在休眠前关掉所有外设的电源(这就需要硬件支持了)。当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唤醒时单纯的打开外设电源,外设是否能正常工作。如不能正常工作还要在唤醒时进行处理。

2.在休眠时,在保存完寄存器的之后,把所有的gpio都设为输入状态。上下拉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