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系统重启后flash盘符不见

楼主(2009-08-20):
wince 系统重启后flash盘符不见
最近做了4块板子调试,上面的跑得wince系统,通过接收串口数据放到flash里面,
事后通过activesyc拷贝到电脑,在测试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数据串口接收时,关闭串口,
重启电脑发现连接上activesyc后,flash的盘符不见了;有两块板子出现过此问题,高低温下和常温
烤机都出现过,另两块板子未出现过。请大侠帮忙分析下。
FLASH
wince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可以检查以下问题:
1、USB连接线是否有问题,更换根好的且短的USB线试试,不要转接哦
2、检查wince端的RTC是否工作正常
3、还有问题,检查以下USB电路是否稳定

网友B:
只有flash的盘符不见了还是其它的文件夹也一起不见了?
如果只有flash的盘符不见了就和USB没关系了

网友C:
只有flash盘符不见了,有时是盘符有但里面的数据全没了,我用的nandflash

网友D:
大概是flash的驱动有问题了,无法找到盘符了。

网友E:
重启电脑发现连接上activesyc后,flash的盘符不见了
是在PC上看不到?还是在wince设备上看不到?
----
4块板子的NANDFLASH是否一样? BOOTLOADER 是否一样? 注册表设置是否一样?
BSP关于NANDFLASH 的driver!
在BOOTLOADER 里面 (EBOOT里面) 有分区的信息!
NANDFLASH driver里面有块的划分部分!(这里也很重要要使分对了,而后在注册表里面设置好了)应该就有了
GOOD LUCK FOR YOU !

网友F:
在pc上看不到,重新连接activesyc后还是找不到nand盘符,今天拷机时,设备是通过串口接收数据保存到flash中,烤了大约6个小时吧我想把flash中的数据导出通过activesyc,一边向外导出一边还在接收串口数据大概等到数据传完了的时候,发现activesyc突然断了,我就手动连接出现说com1不可用的消息,不知怎么回事,重启设备盘符还是不见,会不会和我的操作有关呢一边接收数据一边又要导出flash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