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无线实现这样一种功能,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0-03-31):
我想用无线实现这样一种功能,大家来看看
我在两个位置有两套相同的采集装置,现在我想通过无线来进行采集的同步,就是说一个装置发一个采集命令出去然后马上开始采集,而另一侧的装置收到无线信号后也马上开始采集,现在要求两端的采集几乎同时开始,也就是说无线通信的时延最小,不知道时延最小能达到多少,怎么实现
通信
无线

网友A:
这个不太现实与可靠。
首先无线通讯的时延,首先于无线模块的发射功率、接受灵敏度、通讯距离、周围环境等等 很多很多因素。
如果这些其中因素变了,时延一般都会变化。
所用计算这个的时延,一致性非常差,无法保证产品量产后的一致性。
建议在你那;两套设备上,加上RTC,
而且时间一定要同步下,然后 两边定一个 相同的时间点,然后同时启动数据采集。

网友B:
RTC的精度能有多高呢?而且如果是晶振,没有GPS授时的话,计时误差是在累积的吧。
另外问一下,无线通信的这个时延一般在什么范围?是ms级吗?

网友C:
肯定可以实现的,延时不会很大,因为发送和接收是同步的,而且接收方可以有SFD中断,也就是还没发正式接收帧,只是收到帧同步字就可以影响中断。再要可靠精密,可以参照IEEE1588协议实现!

网友D:
无线电波是光速的,会产生你能感知的时延麽?

网友E:
无线通信受环境影响很大,这个延时不好说

网友F:
延时会有一点的,看你空中的数据调制速率和数据包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