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载chain.lst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
....................
[BCSP] HCI_OpenConnection - Started
CLK:66562500, BaudRate:9600, UBRDIV:432, UDIVSLOTn:5
CLK:66562500, BaudRate:115200, UBRDIV:35, UDIVSLOTn:1
[BCSP] BCSPLinkEstablishmentThread start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CS8900:DriverEntry
InitEthDevice Port ok.
Product ID = a00
InitEthDevice Port ok.
[HSMMC0] Initializing the HSMMC Host Controller
[HSMMC0] Turn OFF the F/B delay control.
InitializeOHCI
HOST CAP : 4
USB Serial Function Class Enabled : Serial_Class
INFO: Plug: Mapped Irq 0x2 to SysIntr 0x1a.
[HSMMC0] Card is Removed!
HIGH Speed
--S3C2450DISP() 2D Accelerator Initialization Succeed
2D Sysintr : 29
--S3C2450DISP() 2D Acclerator Interrupt Initialization Succeed.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HIGH Speed

我下载好后在dnw打印的消息一直停留在“HIGH Speed”,屏幕是黑屏不能进到wince
想请教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A:
可以让你的某个驱动一直打印信息,看看是不是系统卡住了,看上去像是explorer.exe没有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你的某个驱动一直打印信息,看看是不是系统卡住了,看上去像是explorer.exe没有启动

对啊
如果你是正常启动的话,下一步将调用explorer.exe
但系统就是停在那里,而没有调用explorer.exe,屏幕是黑屏

网友:
把驱动的组件尽量减少!!!

网友:
我的驱动组件只是添加了Storage Manager里面的内容而已,
而应用组件只添加了新建工程默认的那四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