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一个用于C#上能带图片的按钮控件.

楼主:
我想用C#开发WinCE的程序,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怎么在按钮上放图片,听说是没有带这样的控件,  都是第三方的才行.
哪位有发给小弟一个.

网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Drawing.Imaging;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namespace wince
{
    class ImageButton : Control
    {
        //Private members
        private Image image;
        //flag to indicate the pressed state
        private bool bPushed;
        private Bitmap m_bmpOffscreen;

        public ImageButton()
        {
            bPushed = false;
            //default minimal size
            this.Size = new Size(21, 21);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PaintBackground(PaintEventArgs e)
        {
            //Do nothing
        }
        public Image Image
        {
            get
            {
                return image;
            }
            set
            {
                image = value;
            }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Paint(System.Windows.Forms.PaintEventArgs e)
        {
            Graphics gxOff; //Offscreen graphics
            Rectangle imgRect; //image rectangle
            Brush backBrush; //brush for filling a backcolor
            if (m_bmpOffscreen == null) //Bitmap for doublebuffering
            {
                m_bmpOffscreen = new Bitmap(ClientSize.Width, ClientSize.Height);
            }

            gxOff = Graphics.FromImage(m_bmpOffscreen);
            gxOff.Clear(this.BackColor);

            if (!bPushed)
                backBrush = new SolidBrush(Parent.BackColor);
            else //change the background when it''s pressed
                backBrush = new SolidBrush(Color.LightGray);
            gxOff.FillRectangle(backBrush, this.ClientRectangle);

            if (image != null)
            {
                //Center the image relativelly to the control
                int imageLeft = (this.Width - image.Width) / 2;
                int imageTop = (this.Height - image.Height) / 2;

                if (!bPushed)
                {
                    imgRect = new Rectangle(imageLeft, imageTop, image.Width,
                    image.Height);
                }
                else //The button was pressed
                {
                    //Shift the image by one pixel
                    imgRect = new Rectangle(imageLeft + 1, imageTop + 1, image.Width,
                    image.Height);
                }
                //Set transparent key
                ImageAttributes imageAttr = new ImageAttributes();
                imageAttr.SetColorKey(BackgroundImageColor(image),
                BackgroundImageColor(image));
                //Draw image
                gxOff.DrawImage(image, imgRect, 0, 0, image.Width, image.Height,
                GraphicsUnit.Pixel, imageAttr);

            }

            if (bPushed) //The button was pressed
            {
                //Prepare rectangle
                Rectangle rc = this.ClientRectangle;
                rc.Width--;
                rc.Height--;
                //Draw rectangle
                gxOff.DrawRectangle(new Pen(Color.Black), rc);
            }

            //Draw from the memory bitmap
            e.Graphics.DrawImage(m_bmpOffscreen, 0, 0);

            base.OnPaint(e);
        }
        private Color BackgroundImageColor(Image image)
        {
            Bitmap bmp = new Bitmap(image);
            return bmp.GetPixel(0, 0);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MouseDown(System.Windows.Forms.MouseEventArgs e)
        {
            bPushed = true;
            this.Invalidat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MouseUp(System.Windows.Forms.MouseEventArgs e)
        {
            bPushed = false;
            this.Invalidate();
        }

    }
}

网友:
            ImageButton imageButton1 = new ImageButton();
            imageButton1.Image = new Bitmap(this.imageList2.Images[1]);
            imageButton1.Location = new Point(368, 287);
            imageButton1.Size = new Size(100, 67);
            //Hook up into click event
            imageButton1.Click += new EventHandler(pOpenDoor_Click);

网友:
楼上正解啊,自己画一个就行了的。

网友:
自己画,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网友:
好的,十分谢谢
我试试.好了  就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