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DirectDraw驱动中动态分配内存的问题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为了避免内存的浪费,只在config.bib中reserve了比较小的内存供framebuffer使用。
应用程序在申请buffer的时候首先从framebuffer中获取,不够的话驱动动态申请内存供上层使用。

现在应用程序中使用2个backbuffer,所以在申请过程中一共会申请3个buffer,其中2个可以从framebuffer中拿到,第三个会由驱动动态申请得到,从驱动中的Debug信息可以看出,这三个buffer的虚拟地址都在Kernel Space,都大于0x80000000。
但是从应用程序中的Debug信息发现从framebuffer申请的2个buffer地址变成了user Space的空间,而动态分配的还是在kernel space,所以就出现了Data Abort。

我比较奇怪的是不管驱动是从FrameBuffer拿还是动态申请,得到的buffer的虚拟地址都传给了GPESurf的m_pVirtAddr成员了。而且通过在驱动的的Deubg信息看到这三个buffer的m_pVirtAddr值也都位于Kernel Space。
这里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从framebuffer申请的可以转换成user space的地址,而动态申请的不行?
那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嘿嘿,友情帮顶了。老兄。呵呵。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从FrameBuffer中申请的内存可以在应用中访问,而动态申请的不能被应用正常访问么?

可能还是WinCE6.0下内存映射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从FrameBuffer中申请的内存可以在应用中访问,而动态申请的不能被应用正常访问么?

可能还是WinCE6.0下内存映射的问题吧。

是的,从FrameBuffer中申请的内存在应用中访问时地址已经被转到User Space了。而动态申请的没转换,
所以有Data Abort。
应该是内存映射的问题,可是怎么做才能正确映射呢?

网友A:
换句话说,楼主目的就是能在应用程序中访问特定的物理空间吗?

你可以把相关的代码贴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说,楼主目的就是能在应用程序中访问特定的物理空间吗?

你可以把相关的代码贴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

并不需要应用去访问特定的物理空间。
说简单一点,我从FrameBuffer可以拿到两个backbuffer,虚拟地址分别为:0xd2fafc00和0xd2fcbe00。
第三个buffer由于Framebuffer大小不够就动态分配,地址为:0xd3bf0000。
目前使用Samsung的Display驱动,调用到子类s5p6440Surf的构造函数:
s5p6440Surf::s5p6440Surf(int width, int height, DWORD offset, VOID *pBits, int stride,EGPEFormat format, EDDGP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SurfaceHeap *pHeap)
: DDGPESurf(width, height, pBits, stride, format, pixelFormat)
其中上面提到的三个虚拟地址都以 VOID *pBits的参数传入。而这个pBits实际上作为DDGPESurf类构造函数的初始值来使用。
然而应用程序在使用这三个buffer的时候,在应用程序中两个从framebuffer分配出来的buffer其虚拟地址分别变成了0x14fc00和0x16be00。而由动态分配出的那个buffer在应用程序中的地址仍旧为0xd3bf0000。

那么可以认为在驱动与应用之间Wince做了相应的内存映射,应用由于只能使用User Space的地址,Wince在User Space分配了虚拟地址并指向实际的物理内存。但是目前不明白的是,在驱动层面我只需将虚拟地址传递给pBits这个参数,之后都是由DDGPESurf类来处理,这部分都是直接使用CE提供的lib,它为何能区分对待不同的虚拟地址。
现在看应该是有些条件没有满足,所以导致CE没法对我动态分配的地址进行转换,所以现在想了解的是怎样才能让CE把这个事给做了。

网友:
学习了,看不大明白。

网友:
喜欢,MAKE~~~~顶了,学习,

网友:
多谢LS各位顶贴,期待那位做过的或是了解的给点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说,楼主目的就是能在应用程序中访问特定的物理空间吗?

你可以把相关的代码贴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

请问一下如果我在驱动中动态分配了一段内存,得到了其物理地址。这时我利用VirtualAllocEx来为调用进程申请一段虚拟内存,然后用VirtualCopyEx来把刚才动态分配的物理内存映射到这段虚拟内存。然后把虚拟内存的值返回给应用程序来使用可以吗?
目前我试的结果好像是不行的,但是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不行,所以想了解一下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看看这里吧,介绍了一种在应用中直接操作显存的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10/02/25/1673815.html
看看这里吧,介绍了一种在应用中直接操作显存的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方法是可行的,但有个问题,应用不是自己写,没办法要求按照这种方法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10/02/25/1673815.html
看看这里吧,介绍了一种在应用中直接操作显存的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方法是可行的,但有个问题,应用不是自己写,没办法要求按照这种方法来做。

理解。这种方法只能用于对系统和应用都可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