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如何在智能设备工程中使用Activex控件

楼主:
如题,小弟做了一个MFC Activex控件,
按照网上的资料已经在windows mobile的模拟器上注册了这个控件,
但是一直注册不到pc上,vs2005不能使用这个控件,怎么才能注册到pc上用于开发呢?
网上资料都是eve和vc6.0联合开发,但是小弟用的是vs2005,所有求教各位高手。多谢多谢。

网友A:
为什么要注册到PC上呢?注册到PC上也不能使用呀?

网友:
不注册到pc上怎么在vs2005上开发使用呢?
在vs2005上的工程里有插入activex控件选项,
然后只有在pc上注册的ActiveX控件才会出现在选择列表,
不注册在pc上开发时就不能选这个Activex控件。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智能设备上的Activex控件不能注册到PC上吧。
在VS里面可以通过import导入这个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注册到PC上呢?注册到PC上也不能使用呀?

LZ是想注册后,通过VS2005找到此控件吧,否则程序不好调用它。

网友:
对,就是4楼的意思。还望给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