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UCB1400的寄存器读写问题
villaining
villaining

网友A(2009-03-12):
UCB1400的寄存器读写问题
问题描述:系统采用PXA270+CE5.0,音频芯片采用UCB1400(带触摸屏控制),目前功能都已经实现,输出到Speaker有数据。但现在的问题是speaker的放大脚或者叫驱动脚接到UCB1400的IO功能脚IO[0]上,这个脚拉低speaker才能有声音出来,驱动程序上通过ShadowWriteAC97()来配置这个IO口,却一直没有效果;具体代码如下:
shadowwriteAC97(0x5c,0x0001,Dev_audio); //向5C寄存器写0x0001,设置成IO[0]为输出
shadowwriteAC97(0x5a,0x0000,Dev_audio); //电平设置为低
但通过测试,该引脚依然为高,无法拉低,shadowwriteAC97()应该是没问题的
请教有用过这芯片的朋友来解答一下,谢谢啊
触摸屏
测试
speaker
寄存器
程序

网友B:
I/O已经烧坏了?

网友C:
这个有可能吗?那如何检测它是否烧坏了?

网友D:
ucb1400不是有8个IO吗?试试另外的。
烧坏的可能性不大,没那么倒霉的。全烧坏的可能性更小,除非那么巧烧了内部的io控制器。
虽然以前一直用ucb1400,但是从来没用过它的io口。估计还是程序的问题。
ucb1400已经停产的,怎么还在用?

网友E:
还在用是由硬件工程师决定的,他们为了走线方便,将speaker驱动脚接到了UCB1400的IO上,如果接到CPU的GPIO那就方便多了,直接拉低就OK了。

网友F:
问题解决了,IO[0]不是拉低不了,而是AUDIO驱动先于触摸屏驱动,结果后来的触摸屏驱动影响到了IO的状态,给拉高了,所以造成了无法拉低的假象,我真想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