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中添加对硬盘支持

楼主:
如题!

今天把那个IDE转USB接到S3C2440上正常工作的80GB硬盘(2.5寸笔记本硬盘,分有2个区,FAT32格式),直接接到开发板的IDE44pin接口上,同时按照PB5。0的帮助文件添加了相关IDE组件:(参见PB5.0帮助文件)“How to Configure Hard Disk Drives on a CEPC”
1.省略;
(添加硬盘驱动组件)
2.Add a driver for the hard disk drive.
Expand the Catalog node, navigate to Device Drivers\Storage Devices, and then choose 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
Right-click on 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 and choose Add to Platform.
- or -
Set SYSGEN_ATAPI.
3.省略;
(添加文件系统)
4.Add a file system for the hard disk drive.
Expand the Catalog node, navigate to 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r, and then choose FAT File System. Right-click on FAT File System and choose Add to Platform.
- or -
Set SYSGEN_FATFS.

(添加存储控制面板组件)
5.Add the Storage Manager Control Panel Applet.
Expand the Catalog node, navigate to 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r, and then choose Storage Manager Control Panel Applet. Right-click on Storage Manager Control Panel Applet and choose Add to Platform.
- or -
Set SYSGEN_STOREMGR_CPL.

(添加文档组件)
6.For verification purposes, add an application that can create a text file.
Expand the Catalog node, navigate to 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Applications – End User, and then choose WordPad. Right-click on WordPad and choose Add to Platform.
- or -
Set SYSGEN_PWORD.

然后编译烧录到开发板,不挂接硬盘是可以正常启动和使用CE系统!

但是挂接硬盘后,上电启动CE系统时,出现如下错误:
ead wince image from flash:
Sector addr on NAND: 0x1f20
TotalSector: 0xc268
LoadAddress: 0x30200000
JumpAddr: 0x30201000
........................
Run wince, JumpAddr = 0x30201000
Clear the memory unused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fd96abb6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Data Abort: Thread=8ffe4000 Proc=8e2260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406f5c0(filesys.exe+0x0005f5c0) RA=0406f2d0(filesys.exe+0x0005f2d0) BVA=04000001 FSR=00000003

然后系统停止启动!

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
网上有资料说:

wince中添加对硬盘支持

首先,需要在定制OS时添加几个features:
在wince 的os定制中打开Catalog 中的Device Drivers\Storage Devices, 然后选择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右键选择Add to OS Design。
在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r, 然后选择 FAT File System.右键选择Add toOS Design。
重新编译平台,再下载到目标机,启动就可以看到硬盘了,表现形式是一个hard disk文件夹
添加了以上特性后,原则上就可以支持硬盘了,但是值得一说的是,支持不一定可以显示出来,因为还有一点,wince BLDR不支持fat32格式,可以fdisk硬盘,划出一个主ms-dos活动分区,空间不要太大(大于2G的话,Fat16就不支持了),用Fat12或Fat16格式。

如此一来,hard disk文件夹就无处藏身了。

----出自飞狐博客中的博文“wince中添加对硬盘支持”

有实现过该功能的大哥大姐们,说说经验!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我在www.DriverDevelop.COM论坛的CE开发区中贴的一篇关于如何在2440下实现硬盘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在www.DriverDevelop.COM论坛的CE开发区中贴的一篇关于如何在2440下实现硬盘的文章.

网址在这:
共享我的如何在2440 CE5上做硬盘驱动设计.
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48/0904/116654.html

谢谢cokeliu!

网友B:
AKY=00000003 PC=0406f5c0(filesys.exe+0x0005f5c0) RA=0406f2d0(filesys.exe+0x0005f2d0) BVA=04000001 FSR=00000003
——看filesys.map文件,找出异常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AKY=00000003 PC=0406f5c0(filesys.exe+0x0005f5c0) RA=0406f2d0(filesys.exe+0x0005f2d0) BVA=04000001 FSR=00000003
——看filesys.map文件,找出异常的函数。

按照网上的说法,算得:
崩溃模块filesys.exe,崩溃地址PC=0406,模块加载基地址0406f5c0-0x0005f5c0=04010000,

PC指针在filesys.exe中的偏移量是0x0005f5c0;

但是在filesys.map中,没有和0x0005f5c0相近的地址!!!

网友:
跟2楼的大哥讨论了一下我这里的IDE接口电路图,他说俺的IDE接口直接从S3C2440上引过来,驱动能力不足,要经过缓冲芯片增加驱动才行!

网友:
好深奥啊

网友:
天哪,我连FLASH分区都没搞好,你却已经在玩挂硬盘了,强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在www.DriverDevelop.COM论坛的CE开发区中贴的一篇关于如何在2440下实现硬盘的文章.

网址在这:
共享我的如何在2440 CE5上做硬盘驱动设计.
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48/0904/116654.html

我没有那个论坛的ID,哪位兄弟发给我下?

meifenxiazai@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在www.DriverDevelop.COM论坛的CE开发区中贴的一篇关于如何在2440下实现硬盘的文章.

网址在这:
共享我的如何在2440 CE5上做硬盘驱动设计.
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48/0904/116654.html

我没有那个论坛的ID,哪位兄弟发给我下?

meifenxiazai@163.com,先谢谢了

资料已经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网友:
关于WinCE5.0挂接硬盘的方案,我新开了一个帖子,请大家多多捧场:

WinCE5.0挂接IDE硬盘的疑惑?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30/09/adf6dbdb-1200-466b-bc26-5fa6a132dfb9.html

网友:
收到 ,谢谢 13楼的兄弟。

网友:
结贴了:
S3C2440等ARM芯片,属于消费类IC开展端口有一定的限制,并且不一定是原生支持的,比如S3C2440的IDE接口;使用IDE接口,还是选用X86结构的嵌入式系统比较好,因为IDE是原生支持的;

现在选用USB接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