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和arm的USB通信问题,希望高人指点

楼主:
我的arm带有wince5.0的系统,通过usb和pc相连,我现在要实现两者的实时通信:在arm和pc上各写个应用程序,双方能实时收发数据。
arm接到pc上后,pc能够检测到,
我写了个vc的应用程序 调用了 createfile()打开了设备,调用writefile()向usb口发送数据,通过 usb口调式工具 BUS hound 我看到数据已经写进了 pipe2(out端口),
现在 我在arm上怎么能够把这个数据读取出来呢?

我的arm上的是个内置的usb芯片,wince下加载了usb的驱动usbfn

网友:
要雙向通信嗎?
用RAPI可以不?

网友:
建议,枚举的时候相应endpoint设置成中断方式,ARM芯片那设置USB的中断允许,并且有相应endpoint的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
我在pc上没有添加 任何驱动,不晓得怎么去设置为中断传输,怎么去设置呢?

网友:
我试过了rapi 可以实现通信 ,但是速度太慢了
达不到要求

网友:
通过描述符来通知PC USB的属性,通过配置自己的芯片做中断

网友A:
veabol 你好能不能留个qq

我的usb芯片是arm内置的,怎么配置呢?
况且现在wince下的驱动usbfn,arm自带的有。 那得从新写驱动了 或则 说是 修改usbfn这个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abol 你好能不能留个qq

我的usb芯片是arm内置的,怎么配置呢?
况且现在wince下的驱动usbfn,arm自带的有。 那得从新写驱动了 或则 说是 修改usbfn这个驱动吧??

QQ:47164510
MSN:veabolho@126.com

如果能上MSN的话还是MSN吧,QQ在线时间不多

网友:
坐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