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ev4.0 运行程序提示 Cannot Execute Program

楼主:
今天上午刚安装的evc4.0
  安装过程是
   ActiveSync->eVC4->eVC4 sp4->smartphone SDK->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Emulator Images for Pocket PC - CHS;

   现在选择 POCKET PC2003 ,Win32(WCE emulator)Debug ,POCKET PC 2003 Emulator
   运行时老提示  Cannot   Execute   Program
   是什么原因呀    程序绝对没问题
   是不是 我少安装了 什么呀
               还是 缺少了什么配置
    急   在线等回答

网友A:
模拟器能够起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能够起来么?

可以呀  就是把模拟器运行起来后  运行时  报错

网友:
关注,我在板子上跑时候也出现这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找不到相关组件,需要重新使用SDK编译
板子上跑不起来就用BSP重新生成个SDK,安装后再编译下你的程序。
模拟器上那就得看看你的程序能不能在编准SDK上编译咯

网友:
看看路径对不对

网友:
能不能将详细点...谢了

网友:
看看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对不对debug or release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