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传输视频数据

楼主:
大家好,我购买了一块西门子mc55开发板
现在我想利用这块开发板通过GPRS网络来传输视频数据
假设视频数据已经保存在本地硬盘上,发送方式我想选择UDP协议
请问怎么用AT 指令来实现这一功能?
还有一个测试问题,我应该怎么测试数据是否发送成功呢?

菜鸟初学,问题幼稚,请指点,谢谢~

网友:
看规格书,规格书中应有说明. mc55, 是不是西门子手机mc55.

网友:
MC55 ,是GSM/GPRS模块

通过GPRS传输数据,使用UDP不太可靠吧

网友A:
首先传输视频涉及到大数据量已经拥挤时隙的问题,UDP的不可靠性很难达到..
另外就是利用模块本身的协议,也是不大问题,而且效率太低
还有就是用GPRS来传输视频?除非你传的仅仅是图片吧?要不效果肯定很差,没有意义的事情,现在都用3G来做,至少也是要CDMA的.或者双卡的等等...

所以,LZ,你这个基本上选择的方向就错了,还是停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传输视频涉及到大数据量已经拥挤时隙的问题,UDP的不可靠性很难达到..
另外就是利用模块本身的协议,也是不大问题,而且效率太低
还有就是用GPRS来传输视频?除非你传的仅仅是图片吧?要不效果肯定很差,没有意义的事情,现在都用3G来做,至少也是要CDMA的.或者双卡的等等...

所以,LZ,你这个基本上选择的方向就错了,还是停工吧..

UDP的不稳定我了解了
据说GPRS的上传速率可以达到20kbps,根据我的计算,压缩后的视频码率在20kbps以下,所以我觉得有可行性
之所以用这种方案是因为之前有人做过CDMA双卡的,因为我的视频分辨率比他低,所以可能单卡也可以

网友A:
呵呵,你也知道是理论速度了?另外,你说的这个20K是BIT而不是BYTE,这个你要弄清楚...一般一个320*240的图片大小差不多就是10K左右了.
双卡的CDMA的视频,我这边也有做,实际上效果都不大理想的....

另外,关于UDP不稳定行的问题,还有端口以及IP变化的问题.....这些处理起来都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也知道是理论速度了?另外,你说的这个20K是BIT而不是BYTE,这个你要弄清楚...一般一个320*240的图片大小差不多就是10K左右了.
双卡的CDMA的视频,我这边也有做,实际上效果都不大理想的....

另外,关于UDP不稳定行的问题,还有端口以及IP变化的问题.....这些处理起来都很麻烦.

嗯,是bps,因为我是QCIF分辨率,所以比特率稍微小一些
我也感觉带宽可能是个问题,先试试吧,不够的话就用双卡
另外UDP的确不行,我还是试试TCP吧,谢谢您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直接上3G吧!LZ有需要的话联系我!

兴华科仪代理大唐联芯TD模块 LC6311/dtm6211/lc5730
            西门子GPRS模块(TC35i/MC39i/MC55/MC37i/MC52i/MC75)

蒯(kuai)斌 销售工程师
Mobile: 158 9979 4968
Email:karvenkuai@schmidtelectronics.com
兴华科仪 (中国) 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无线产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