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CEPC虚拟机上录音失效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请教在CEPC虚拟机上录音失效的问题
1.录音程序是参考微软官方网站的代码修改的
2.在虚机上第一次录音成功,但是第二次录音却失败了
3.在第一次录音结束,调用waveInReset方法的时候,声音消失
请教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我使用的是Visual PC
如果有,请问用什么方法能避免这样的问题,对于waveInStop和waveInReset我也
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在这里谢谢了
录音
问题
微软官方
虚拟机
程序

网友A:
你调用waveInReset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费话, waveInReset是对设备复位,当然声音就没了

网友C:
waveInReset后声音缓冲可能还未填满,wavein仍会进行,会继续wim_data消息.
如果你是用的callback_window方式,应该在waveinreset后设置停止标志位,
然后在wim_data消息里检查这个标志位,再waveinclose,最后waveInUnprepareH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