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超级终端AT命令读取诺基亚手机短信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关于用超级终端AT命令读取诺基亚手机短信的问题
请问诺基亚5200通过蓝牙驱动IVT BlueSoleil与电脑连接,并打开蓝牙串行端口服务。然后在PC机上的超级终端里面连接到此手机蓝牙串口,并可以发送AT命令,但是奇怪的是,发AT可以返回OK,也可以发一些查询型号的AT命令,都有返回。但是发送AT+CMGR=1命令就返回ERROR,还有关于短信读取的AT命令都是返回ERROR,请问是不是诺基亚手机把这部分的AT命令给屏蔽了呢?还是说串口那里设置不正确?
诺基亚手机
短信
手机蓝牙
蓝牙驱动
error

网友A:
如果串口设置不正确,AT不会被响应的
所以可能是被Nokia处理啦

网友B:
超级终端串口设置我是按照默认的来的,波特率已经选好,而且奇怪的问题是有些AT命令诺基亚能正确返回,有些却是ERROR返回的。

网友C:
估计有些部分不让你操作

网友D:
能够响应AT命令,说明超级终端与手机的连接是没问题了
单独不能响应收短信命令的话,应该是该nokia手机不支持此类AT命令,发短信的有试过没?

网友E:
发短信的试过,设置文本格式和设置发送号码是可以的,但是发送短信似乎也是不可以的。在网上看了有些说诺基亚是支持AT命令的,会不会是有些AT命令被诺基亚屏蔽了呢?

网友:
我用三星手机是可以响应AT+CMGR=1命令的,而且支持我所说的那些AT命令,而用诺基亚就是不能响应AT+CMGR=1命令,但诺基亚可以响应诸如查询手机型号等的短信呀。

网友F:
应该是跟具体的手机型号有关,我试过的一些Nokia手机是支持短信收发的,LZ可以换别的手机试试

网友G:
好的,我试试先,谢谢baozai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