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计时器中断出现问题,无法实现中断。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
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nt = 0;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P1 = 0x0f;
    if(cnt == 2)
    {
        cnt = 0;
        P1 = ~P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cnt++;
}

我的芯片是AT89C52
运行后一直是前4个led灯亮,无法实现计时中断。。请问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电路图出现问题了。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我刚学单片机。近来在看郭天祥的视频。。
想自己画电路图来尝试一下。就实现不了中断了。。
如果是我的电路图出现问题了,那应该怎么改呢。我问的问题很菜。请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
首先,原理图看不到。你的代码有问题。因为你的代码的判断没有在循环中判断。你开启了中断之后,应该要在循环中判断计数值 cnt 是否等于 2。
修改如何:

。。。。
。。。。
TR0 = 1;
P1 = 0x0f;
while(1)
{
  if(cnt == 2)
  {
  cnt = 0;
  P1 = ~P1;
  }
}

这样,程序经常在while(1)中跑,才会检测cnt的值。还有,顺便讲讲,为了以后的代码扩大后,减少漏洞,你判断cnt的值,不应该是等于,而是大于或者等于。if(cnt >= 2)

网友:
原理图在这里。。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
Peasant_Lee
谢谢你了。。
就是这里出现问题了。。
唉呀。真晕。。竟然忘了加个大循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