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内嵌指针的问题.

楼主:
wince6的内嵌指针处理的真复杂啊,又加了一套API做marshall.
加了这套API搞的编译都出问题了.
请问有办法不用这套API吗?
我想用一个指向结构的指针,给驱动传数据.
此结构如下:
struct{
DWORD a;
HANDLE Event;
}

因为HANDLE实质是一个指针,所以就碰到内嵌指针的问题了.能先将HANDLE取内容再传吗?HANDLE取内容是撒玩意...

网友:
HANDLE Event是不可以传的,应用程序和驱动之间可以通过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name)同一个eventname实现同步,
即应用中HANDLE1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test”);
驱动中HANDLE2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test”);
此时HANDLE1 和HANDLE2指向同一个事件,应用中wait事件,驱动setevent以后,应用中将触发该事件。

网友:
问题昨天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上的,我也是用了一个数组传eventname.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