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WinCE下HalAllocateCommonBuffer使用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我在调试WinCE平台下的摄像头模块时,遇到了如下的问题无法前进了,特向大家请教。

我的系统中最初使用的是一块64MB的RAM chip作为内存,三星主控芯片的CAMIF要求开辟四个ping-pong memory作为帧缓存,我在摄像头驱动中使用HalAllocateCommonBuffer来为DMA分配内存空间,当三星CAMIF模块输出帧分辨率为1024*768的时候,使用HalAllocateCommonBuffer分配4帧的连续物理内存是成功的,但是当CAMIF模块输出帧分辨率为1600*1200和更高的2048*1536的时候内存就不够用了。于是目前我们在系统中使用的是两块64MB的RAM Chip,按理说内存应该就是够了的,通过进入系统之后在“控制面板”->“系统”->“内存”中看到的结果,我在系统中“程序内存”确实还有近70MB的空闲,我想整个第二块RAM CHIP都是空闲可用的,但事实情况却是,当我使用HalAllocateCommonBuffer分配即使是2帧的连续物理内存仍就会返回NULL而失败,更不用说分配4帧物理内存空间了。而且更奇怪的是,当我使用HalAllocateCommonBuffer分配2帧、3帧、或4帧高分辨率图像DMA用空间返回NULL的情况下,进入WinCE桌面系统之后,在“控制面板”->“系统”->“内存”中看到的结果确实程序内存相应的减少了——这就更奇怪了,明明HalAllocateCommonBuffer返回的是NULL,可是为什么看到的内存空闲却减少了呢?

我在google上查过这个问题,貌似有师兄提到了HalAllocateCommonBuffer在跨RAM CHIP情况下有所讲究,但是没有更进一步说明了,我是个WinCE的新手,所在在这里虚心向大家求教了,如果真的不能跨RAM芯片使用HalAllocateCommonBuffer,那怎样才能保证纯粹在我后来新添加的那一块64MB中分配内存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这个问题现在把项目卡住了,很急的向各位师兄师姐请教~~~
另外,我也试过用AllocPhysMem来替代HalAllocateCommonBuffer,但是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