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编程的问题

楼主:
买了一些单片机和arm开发板 想编写程序练习练习 但发现开发板光盘上自带的示例程序上用到的都是open ioctl read write 函数而不是单片机书上所写的一些寄存器赋值 和include一些单片机的头文件什么的 想问一下哪个更有用呢 还有如何在arm开发板上练习那些单片机的程序呢

网友A:
示例程序是Linux的,先别看了,玩点基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例程序是Linux的,先别看了,玩点基础的。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我连单片机的头文件都不知道是什么 手册上也没有

网友:
看所用的开发工具的手册,具体来说,就是编译器的手册,以ARM为例,ARM网站上有RVDS的一系列手册。

网友:
建议:
单片机的板子,用参考资料上的寄存器直接操作类学习吧
ARM板子:建议先学习了解Linux kernel和driver的知识。其实即使对于Linux,最底下的code就是需要操作硬件的部分还是得读写寄存器,只不过在Linux中要是打开MMU的话没法直接存取,得map虚拟和物理地址。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觉得一抹黑的话,可能还是先学习基本的硬件知识比较好,从单片机开始。
可能的路线图:单片机->Linux->Arm板,学到了也就知道该接着怎么作了
不过要是有点基础的话,跳过单片机得了

网友:
看楼主的需求,应该是不需要OS的。纯粹当作单片机来用的。
开发板一般都带有ADS project的程序吧。用那个就可以了。简单练习,熟悉一下cpu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
单片机的板子,用参考资料上的寄存器直接操作类学习吧
ARM板子:建议先学习了解Linux kernel和driver的知识。其实即使对于Linux,最底下的code就是需要操作硬件的部分还是得读写寄存器,只不过在Linux中要是打开MMU的话没法直接存取,得map虚拟和物理地址。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觉得一抹黑的话,可能还是先学习基本的硬件知识比较好,从单片机开始。
可能的路线图:单片机->Linux->Arm板,学到了也就知道该接着怎么作了
不过要是有点基础的话,跳过单片机得了

在以后学linux驱程时会遇到单片机的知识吗

网友:
大家都说做单片机的是工人,做嵌入式arm操作系统是科学家。呵呵

你还买了一些。。。
建议你还是先搞清楚arm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然后一步一步来,不要慌。这东西
见效慢 。。
靠时间堆起来的

网友C:
arm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我也不知道,arm到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arm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我也不知道,arm到底是什么?

arm可以跑一个操作系统。。。
单片机不可以

网友:
用好的调试器可以快速入门,就像在TC上学习C语言一样,能动态跟踪每条代码的执行细节,深入研究运行原理,包括驱动和内核代码。不过功能完善的专业调试器会贵得要命。
另外我认为单片机和ARM的区别不在于能否跑操作系统,跑在C51上的操作系统也很多,本人就为单片机开发过。
二者的区别在于结构设计和市场定位不同,单片机基于传统架构设计,片上功能简单,单片价格低到不可想象。ARM基本都是SOC设计,光是片上的快速缓存,价格就能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整个片子成本就更高。当然,贵有贵的好处,功能强大就能干更多的活,中高端领域尤其是手机开发,单片机就无能为力。如果去做简单的功能控制,单片机反而在性价比更有优势。
选择哪一种,关键看要干什么事 。

网友:
引用楼主 charles27823349 的回复:
买了一些单片机和arm开发板 想编写程序练习练习 但发现开发板光盘上自带的示例程序上用到的都是open ioctl read write 函数而不是单片机书上所写的一些寄存器赋值 和include一些单片机的头文件什么的 想问一下哪个更有用呢 还有如何在arm开发板上练习那些单片机的程序呢

你说的在内核/驱动层的。
在应用层,就是系统调用了,根本不会和寄存器打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