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nt驱动用链表实现irp同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初始化的链表头地址和DriverUnload的地址不一样.而且如果运行DriverUnload还会蓝屏!请高手指教呀!
#include
//原型区
//**************************************************************************************
NTSTATUS DeviceCreate(IN PDRIVER_OBJECT);
NTSTATUS IrpCreate(IN PDEVICE_OBJECT,IN PIRP);
NTSTATUS IrpDefault(IN PDEVICE_OBJECT,IN PIRP);
NTSTATUS IrpRead(IN PDEVICE_OBJECT,IN PIRP);
NTSTATUS IrpClose(IN PDEVICE_OBJECT,IN PIRP);
NTSTATUS IrpWrite(IN PDEVICE_OBJECT,IN PIRP);
NTSTATUS IrpCleanUp(IN PDEVICE_OBJECT,IN PIRP);
void DriverUnload(IN PDRIVER_OBJECT);
//代码区
//**************************************************************************************
//入口
#pragma INITCODE
extern "C" NTSTATUS DriverEntry(IN PDRIVER_OBJECT pDriObj,IN PUNICODE_STRING pRegPath)
{
        PDEVICE_EXTENSION pdx;
        KdPrint(("enter driver process...\n"));
        pDriObj->DriverUnload=DriverUnload;
        pDriObj->MajorFunction[IRP_MJ_CREATE]=IrpCreate;
        pDriObj->MajorFunction[IRP_MJ_CLOSE]=IrpClose;
        pDriObj->MajorFunction[IRP_MJ_WRITE]=IrpDefault;
        pDriObj->MajorFunction[IRP_MJ_READ]=IrpRead;
        pDriObj->MajorFunction[IRP_MJ_CLEANUP]=IrpCleanUp;
        DeviceCreate(pDriObj);
        return STATUS_SUCCESS;
}
//创建设备
#pragma INITCODE
NTSTATUS DeviceCreate(IN PDRIVER_OBJECT pDriObj)
{
        NTSTATUS status=STATUS_SUCCESS;
        PDEVICE_OBJECT pDevObj;
        PDEVICE_EXTENSION pDevExt;
        UNICODE_STRING devName;
        RtlInitUnicodeString(&devName,L"\\Device\\Father");
        status=IoCreateDevice(pDriObj,sizeof(pDevExt),&(UNICODE_STRING)devName,FILE_DEVICE_UNKNOWN,0,TRUE,&pDevObj);
        if(!NT_SUCCESS(status))
        {
                return status;
        }
        pDevObj->Flags|=DO_BUFFERED_IO;
        pDevExt=(PDEVICE_EXTENSION)pDevObj->DeviceExtension;
        KdPrint(("up pDevExt:%d",pDevExt));
        pDevExt->pDevice=pDevObj;
        pDevExt->uDName=devName;
                //初始化链表头
                pDevExt->plinkListHead=(PLIST_ENTRY)ExAllocatePool(PagedPool,sizeof(LIST_ENTRY));
                InitializeListHead(pDevExt->plinkListHead);
                KdPrint(("pDriverExt->plinkListHead:%d",pDevExt->plinkListHead));
                KdPrint(("pDriverExt->plinkListHead->Flink:%d",pDevExt->plinkListHead->Flink));
                KdPrint(("pDriverExt->plinkListHead->Blink:%d",pDevExt->plinkListHead->Blink));
        //符号连接
        UNICODE_STRING symLinkName;
        RtlInitUnicodeString(&symLinkName,L"\\??\\Father");
        pDevExt->uSymName=symLinkName;
        status=IoCreateSymbolicLink(&symLinkName,&devName);
        if (!NT_SUCCESS(status))
        {
                IoDeleteDevice(pDevObj);
                return status;
        }
        return status;
}
//删除驱动
#pragma PAGEDCODE
void DriverUnload(IN PDRIVER_OBJECT pDriObj)
{
        KdPrint(("Enter Close\n"));
        PDEVICE_OBJECT pNextObj = pDriObj->DeviceObject;
        while (pNextObj != NULL)
        {
                PDEVICE_EXTENSION pDevExt = (PDEVICE_EXTENSION)
                        pNextObj->DeviceExtension;
                        KdPrint(("-------------------------------"));
                KdPrint(("pDevExt:%d",pDevExt));
                //删除符号链接
                UNICODE_STRING pLinkName = pDevExt->uSymName;
                IoDeleteSymbolicLink(&pLinkName);
                KdPrint(("name:%d",pDevExt->plinkListHead));
                //__try{
                //ExFreePool(pDevExt->plinkListHead);
                //}
                //__except(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KdPrint(("error in pointers"));
                //}
                        KdPrint(("pDriverExt->plinkListHead:%d",pDevExt->plinkListHead));
                KdPrint(("pDriverExt->plinkListHead->Flink:%d",pDevExt->plinkListHead->Flink));
                KdPrint(("pDriverExt->plinkListHead->Blink:%d",pDevExt->plinkListHead->Blink));
                pNextObj = pNextObj->NextDevice;
                IoDeleteDevice( pDevExt->pDevice );
        }
        KdPrint(("Leave Close\n"));
}
//
NTSTATUS IrpCleanUp(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IN PIRP pirp)
{
        NTSTATUS status=STATUS_SUCCESS;
        PMYDATASTRUCT my_irp_entry;
        PDEVICE_EXTENSION pDevExt=(PDEVICE_EXTENSION)pDevObj->DeviceExtension;
        while(!IsListEmpty(pDevExt->plinkListHead))
        {
                __try
                {
                PLIST_ENTRY pEntry=RemoveHeadList(pDevExt->plinkListHead);
                my_irp_entry=CONTAINING_RECORD(pEntry,MYDATASTRUCT,ListEntry);
                my_irp_entry->pirp->IoStatus.Status=status;
                my_irp_entry->pirp->IoStatus.Information=0;
                IoCompleteRequest(my_irp_entry->pirp,IO_NO_INCREMENT);
                ExFreePool(my_irp_entry);
                }
                __except(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KdPrint(("error in pointers"));
                }
        }
        status=STATUS_SUCCESS;
        pirp->IoStatus.Status=statu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0;
        IoCompleteRequest(pirp,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
}
//读处理
NTSTATUS IrpRead(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IN PIRP pirp)
{
        PDEVICE_EXTENSION pDevExt=(PDEVICE_EXTENSION)pDevObj->DeviceExtension;
        DbgPrint("enter list in...");
        PMYDATASTRUCT pData=(PMYDATASTRUCT)ExAllocatePool(PagedPool,sizeof(MYDATASTRUCT));

        InsertHeadList(pDevExt->plinkListHead,&pData->ListEntry);
        IoMarkIrpPending(pirp);
        KdPrint(("list ined out..."));
        return STATUS_PENDING;
}
//写处理
#pragma PAGEDCODE
NTSTATUS IrpWrit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IN PIRP pirp)
{
        NTSTATUS status=STATUS_SUCCESS;
        return status;
}
//默认处理
#pragma PAGEDCODE
NTSTATUS IrpDefault(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IN PIRP pirp)
{
        NTSTATUS status=STATUS_SUCCESS;

        return status;
}
//关闭处理
#pragma PAGEDCODE
NTSTATUS IrpClos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IN PIRP pirp)
{
        NTSTATUS status=STATUS_SUCCESS;

        return status;
}
NTSTATUS IrpCreat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IN PIRP pirp)
{
                NTSTATUS status=STATUS_SUCCESS;

        return status;
}

网友:
哪个UNLOAD蓝屏的啊?

网友:
就是当加载后再运行然后再运行卸载例程就会蓝屏!//__try{
//ExFreePool(pDevExt->plinkListHead);
//}
//__except(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KdPrint(("error in pointers"));
//}
加上的是后,而且我发现在加载时初始化链表,然后直接再运行卸载例程,用kdprint();打出来的链表头地址会减一,我是把链表头放在驱动扩展里面的,如果用ExFreePool(pDevExt->plinkListHead); 就会出现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