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关于ARM CPU异常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关于ARM CPU异常中断的问题?
各位大虾,本人使用的s3c2410的芯片,在裸机下编程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写了一段程序用于触发CPU的异常中断,但是CPU中断时没有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中,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如何才能够让CPU异常中断进入我的中断服务函数中?
异常
程序
如何

网友A:
查了一些资料,不知道这个跟CPU的运行模式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各位大虾,有谁知道的,麻烦给个答案啊.

网友C:
中断是否触发了? ISR是否挂上了? 先排除一下

网友D:
isr已经挂上了,中断也已经触发了,挂仿真器的时候仿真器会报dat abort异常.
用同样的方式挂irq中断和fiq中断都可以执行,就是data abort中断不能执行.

网友E:
这不很明显,你的代码写的有问题

网友F:
很可能是ISR没有挂好,看看中断向量是否正确,有些CPU挂接的时候是需要做一些转换的

网友G:
另外,看看中断有没有使能,如果给mask掉了的话,即使产生中断了cpu也不会相应的

网友H:
对于CPU的异常中断,没有mask相关寄存器设置。
出现的问题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什么中断不挂上啊,中断向量地址不对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那么早就解决了。对于CPU异常中断的资料,我找了不少,讲这方面的都不是很多。有一些资料上对fiq和irq讲了一大堆,唯独数据异常和预取指异常讲行很少。有没有哪位大哥是做ARM芯片的,或者知道这方面知识的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