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NAND FLASH 中程序莫名其妙丢失,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小弟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求教各位大侠:
我们BOOTLOADER和主CODE都是放在NANDFLASH中的,有十几台机子升级后QA测试OK,装完前后盖还是OK,但是到包装前插电开机忽然打不开了,好像是NAND FLASH 中程序坏掉的样子,好像听说有“位反转”的可能,但 是感觉还是多了点,请各位指点指点,用的是现代512的FLASH

网友:
建议如下:
1。flash的电路要求较高,特别是对噪声敏感,滤波电路的参数要根据可能的噪声设计。
2。官方一般的有demo电路推荐,不过还是要自己测试,得到一手的参数为好。
3。防静电设计要优化,并且不能缺少。
4. 增加软狗,防止非法操作flash。

网友A:
/WP管脚在上电的时候要保证无效, 另外要检查NAND的Driver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如下:
1。flash的电路要求较高,特别是对噪声敏感,滤波电路的参数要根据可能的噪声设计。
2。官方一般的有demo电路推荐,不过还是要自己测试,得到一手的参数为好。
3。防静电设计要优化,并且不能缺少。
4. 增加软狗,防止非法操作flash。

感谢duojinian兄,软体有加WATCHDOG,电源IC很多方案都在用,滤波电路及防静电等还不知道怎样,可有办法查验(我是软件的),但是PCB设计上SDRAM和NAND靠的很近,高速的SDRAM会不会对NAND的影响,我们的/WP是一直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P管脚在上电的时候要保证无效, 另外要检查NAND的Driver是否稳定

ccyu兄的意思是用I/O口来控制/W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P管脚在上电的时候要保证无效, 另外要检查NAND的Driver是否稳定

ccyu兄的意思是用I/O口来控制/WP?

你原来的/WP是怎么接的? 直接接高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P管脚在上电的时候要保证无效, 另外要检查NAND的Driver是否稳定

ccyu兄的意思是用I/O口来控制/WP?

你原来的/WP是怎么接的? 直接接高就有问题.

是直接接高的,一直都是这样处理的,那如果用I/O口控制的话需要延时吗,如果要延时那一般要延时多久,可不可以打开主IC的电源时一起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P管脚在上电的时候要保证无效, 另外要检查NAND的Driver是否稳定

ccyu兄的意思是用I/O口来控制/WP?

你原来的/WP是怎么接的? 直接接高就有问题.

是直接接高的,一直都是这样处理的,那如果用I/O口控制的话需要延时吗,如果要延时那一般要延时多久,可不可以打开主IC的电源时一起打开

不用延时,系统起来了,表示电压已经稳定了,这时候置高就比较安全了. 其实启动的时候让NAND处于保护状态, 就和复位芯片的作用一样,防止系统电压不稳定阶段意外损坏NAND中的数据. 当然,数据丢失可能的问题很多,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运行的2440核心板,今天突然开机显示“Wrong Linux kernel",不知道为什么?求解
2440核心板上使用的是 K9F2G08  我自己怀疑是不是程序运行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下误写入FLASH 的内核区域,导致开机检测内核错误导致的  K9F2G08在驱动上没有写保护。
K9F2G08在驱动上没有写保护。
希望大家一块看看是什么原因。
2440 理论上运行时不会操作到K9F2G08的内核区域的。

本人在根文件系统上执行的应用程序,在QT中使用SQLITE数据库,是不是操作数据库时会偶然写入K9F2G08时遭到写入错误地址,写到内核区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