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TAPI拨号时得问题?

楼主:
硬件:2410 SIM300D

在wince420使用TAPI拨号时,初始化成功,正常打开线路,能够正常拨打电话
但是在挂断电话得时候,去无任何响应!
监控串口输出也没有任何输出。

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www.01zg.com,专业的嵌入式交流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www.01zg.com,专业的嵌入式交流平台!

别在这里做广告,你回点帖子,如果觉得牛,就去看看,
论坛没有水平,别人也不会去的。

网友:
SIM300D,我们直接用AT命令接、挂的。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你去看看TAPI调用RIL的时候有没有ATH的命令,如果没有发说明有问题,如果有那就是300D的问题了。

网友:
CE6才有RIL。有RIL就不用TAP了。

网友:
如果是通讯模块的问题就需要向前面几位说的看驱动的at命令是否正确执行了;如果怀疑是tapi代码写的有问题,可以参看下面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26/16/ac233696-b7b6-457c-a7b8-e9ca76e6b632.html

网友:
想知道TAPI是怎么个使用流程,没有这方面的完整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