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凯BSP原版编译出现的问题,高手进来给点意见

楼主:
我拿到的AK780X多媒体板的BSP,现在要改驱动,打开板带的BSP,测试编译是否能正常,发现有报错。具体如下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0174: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600\platform\AK780X\lib\ARMV4I\debug\ANYKA_ddk_2D.lib'
BUILD: [01:0000000176:ERRORE] NMAKE.EXE TargetLibFiles  -i -c BUILDMSG=Stop.  BUILDROOT=C:\WINCE600\PLATFORM\AK780X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我是直接打开AK780X.sln文件进入项目编译的,这样也会出错?难道还需要其他配置么?我有些不太理解,希望高手给些建议!
我现在还没修改里面的任何内容,采用的开发平台是VS2005+PLATFORM BUILDER FOR CE6.0,BSP也是ce6的!

网友:
找安凯技术支持,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600\platform\AK780X\lib\ARMV4I\debug\ANYKA_ddk_2D.lib' ——到这个路径看看,应该是ANYKA_ddk_2D.lib没有生成!

网友A:
看样子ANYKA_ddk_2D对应的组件你没有选上

网友:
看着应该是缺少ANYKA_ddk_2D.lib,可以试一下不clean,直接bui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ANYKA_ddk_2D对应的组件你没有选上

应该是BSP自带的库啊,还要选么?如果选的话,在哪里选啊?

网友B:
我没报这个错。你的是什么时候的BSP?
另外。。。。780X上怎么可能跑6.0?用PB5.0编译啊。。我看你的路径是vs2005.你在build 6.0???
780x的BSP能跑6.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报这个错。你的是什么时候的BSP?
另外。。。。780X上怎么可能跑6.0?用PB5.0编译啊。。我看你的路径是vs2005.你在build 6.0???
780x的BSP能跑6.0吗????

安凯现在给的BSP是CE6的,说明书是CE5的,我对安凯很无语!

网友B:
怎麼可能。。。你搞錯了。。。。780x的怎麼可能是6.0的。。。。。你換PB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报这个错。你的是什么时候的BSP?
另外。。。。780X上怎么可能跑6.0?用PB5.0编译啊。。我看你的路径是vs2005.你在build 6.0???
780x的BSP能跑6.0吗????

安凯现在给的BSP是CE6的,说明书是CE5的,我对安凯很无语!

ANYKA的support還可以啊。。你是GZ給的support還是SZ給的?我這邊是SZ給的。他們的軟件硬件FAE都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麼可能。。。你搞錯了。。。。780x的怎麼可能是6.0的。。。。。你換PB5吧。

没错的,安凯给的BSP包含的目录是PLATFORM和OSDesigns两个目录,这个是CE6的BSP,只需要拷贝的,CE5的话,是需要.cec文件的,但是安凯给的BSP并没有。
CE6的BSP可能是他们已经移植了的,而且我已经用这个BSP可以创建工程项目了,就是编译会出错,另外补充下,我的BSP是深圳那边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麼可能。。。你搞錯了。。。。780x的怎麼可能是6.0的。。。。。你換PB5吧。

没错的,安凯给的BSP包含的目录是PLATFORM和OSDesigns两个目录,这个是CE6的BSP,只需要拷贝的,CE5的话,是需要.cec文件的,但是安凯给的BSP并没有。
CE6的BSP可能是他们已经移植了的,而且我已经用这个BSP可以创建工程项目了,就是编译会出错,另外补充下,我的BSP是深圳那边给的!

。。。。。。。。。。囧了。都是SZ的怎么差距那么大。。。汗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安凯那边反馈信息说,“由于DEBUG版本太大,无法生成解决方案,建议改用release版本”,我在VS2005中修改项目为release方式编译通过了,具体“DEBUG版本太大,无法生成解决方案”是什么原因暂时不知晓!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用release版本也不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