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宽字符的宏连接问题

楼主(2009-03-26):
EVC下宽字符的宏连接问题
PC:下如此定义可以实行
#define FILE_NAME(name) "D:/file_name/"#name
#define FILE_1 FILE_NAME("file1.bin")
ARM下如此定义不能实行
#define FILE_NAME(name) _T("D:/file_name/"#name)
#define FILE_1 FILE_NAME("file1.bin")
请问EVC下宽字符的连接该如何定义
如何

网友A:
#define FILE_NAME(name) L"D:/file_name/"#name)
#define FILE_1 FILE_NAME("file1.bin")

网友B:
L 跟 _T 是一样的啊
楼上的 你那个写法 我试了 但还是不行

网友C:
#define FILE_NAME(name) L"D:/file_name/"L##name
#define FILE_1 FILE_NAME("file1.bin")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没看仔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