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latform build中生成SDK的问题?

楼主:
Platform build 菜单栏中的Platform的下的命令build SDK不能用!是灰色的,不知道是啥子原因!
我的PLATFORM BUILD 可以定制操作系统,已经弄了几天了,但还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要先配置SDK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gang08 的帖子:
Platform build 菜单栏中的Platform的下的命令build SDK不能用!是灰色的,不知道是啥子原因!
我的PLATFORM BUILD 可以定制操作系统,已经弄了几天了,但还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各位了!

注意SDK是对应于某个工程的,先要建立一个工程,编译生成镜像文件。

新建SDK后,配置SDK,编译生成SDK即可。

网友:
我是以编译好了镜像文件之后想去新建一个SDK,但是还是不行,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compile 也是灰色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反正没有办法我就重新装了一个PLATFORM BUILD 4.2 ,现在就可以了!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