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唤醒时对驱动做了些什么?

楼主(2009-07-22):
wince唤醒时对驱动做了些什么?
wince挂起时,调用了驱动的XXX_PowerDown
唤醒时调用了驱动的XXX_PowerUp,
除了调用这两个函数之外,是否还是用了其他的。比如IOControl
wince
其他
WindowCE

网友A:
仅仅是调用了POWERUP吗

网友B:
没有人仔细研究过了啊
求助

网友C:
会调用IOControl函数的,因此在流驱动的IOControl函数有如下几个case分支:
case IOCTL_POWER_CAPABILITIES:
case IOCTL_POWER_QUERY:
case IOCTL_POWER_SET:
case IOCTL_POWER_GET:
关于这几个case的含义,楼主可以上网搜索下,很多资料的!
而且,微软建议,不要在powerup或者powerdown中做关于电源 部分的处理,而是要在这几个case中做处理!

网友D:
一般是驱动里电源管理的部分就是在xxx_IOControl 这个函数里处理的,唤醒会执行
case IOCTL_POWER_SET: 这里的代码,不过前提是你的驱动支持电源管理

网友E:
谢谢楼上两位的精彩回答
也就是说在系统启动或者唤醒时,不仅会调用驱动的POWERUP,还会调用xxx_IOControl来设置电源状态。
怎么才能让驱动支持电源管理呢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之前回答过你,我清楚记得,你专门有篇帖子的,关于iclass的,你再去翻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