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2440串口疑问

楼主:
最近看2440 5.0BSP的串口驱动,发现有个地方让人不可思议,搞不清楚,特向大家请教
————————————————————————————————————————
串口驱动的流程是Com_Init中初始化中断,并绑定线程,等待中断产生,不过这个5.0BSP的实现方法很让人郁闷,请看。
在Com_Init:
//读注册表的DeviceArrayIndex的值
if ( RegQueryValueEx(hKey, L"DeviceArrayIndex", NULL, &kvaluetype,
                         (LPBYTE)&DevIndex, &datasize) ) {
        DEBUGMSG (ZONE_INIT | ZONE_ERROR,
                  (TEXT("Failed to get DeviceArrayIndex value, COM_Init failed\r\n")));
        RegCloseKey (hKey);
        LocalFree(pSerialHead);
        return(NULL);
    }
// Initialize hardware dependent data.其实是获得那个串口
    pSerialHead->pHWObj = GetSerialObject( DevIndex );

————————————————GetSerialObject源码————————————————————

// GetSerialObj : The purpose of this function is to allow multiple PDDs to be
// linked with a single MDD creating a multiport driver.  In such a driver, the
// MDD must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correct vtbl and associated parameters for
// each PDD.  Immediately prior to calling HWInit, the MDD calls GetSerialObject
// to get the correct function pointers and parameters.
//
extern "C" PHWOBJ
GetSerialObject(
               DWORD DeviceArrayIndex
               )
{
    PHWOBJ pSerObj;

    // Unlike many other serial samples, we do not have a statically allocated
    // array of HWObjs.  Instead, we allocate a new HWObj for each instance
    // of the driver.  The MDD will always call GetSerialObj/HWInit/HWDeinit in
    // that order, so we can do the alloc here and do any subsequent free in
    // HWDeInit.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HWOBJ.
    pSerObj=(PHWOBJ)LocalAlloc( LPTR ,sizeof(HWOBJ) );
    if ( !pSerObj )
        return (NULL);

    // Fill in the HWObj structure that we just allocated.

    pSerObj->BindFlags = THREAD_IN_PDD;     // PDD create thread when device is first attached.
    //——这个pSerObj->dwIntID 在线程中用到,奇怪的是怎么会是注册表DeviceArrayIndex的值呢?
    pSerObj->dwIntID = DeviceArrayIndex;   // Only it is useful when set set THREAD_AT_MDD. We use this to transfer DeviceArrayIndex
    pSerObj->pFuncTbl = (HW_VTBL *) &IoVTbl; // Return pointer to appropriate functions

    // Now return this structure to the MDD.
    return (pSerObj);
}

//绑定线程
if ( pSerialHead->pHWObj->BindFlags & THREAD_AT_INIT ) {
        // Hook the interrupt and start the associated thread.
        if ( ! StartDispatchThread( pSerialHead ) ) {
            // Failed on InterruptInitialize or CreateThread.  Bail.
            COM_Deinit(pSerialHead);
            return(NULL);
        }

    }

——————————————————StartDispatchThread函数源码————————————————

// ****************************************************************
//
//        @doc INTERNAL
//        @func                BOOL | StartDispatchThread | Start thread if requested by PDD.
//
//        @parm                 ULONG  | pSerialHead
//
//         @rdesc                TRUE if success, FALSE if failed.
//
BOOL
StartDispatchThread(
                   PHW_INDEP_INFO  pSerialHead
                   )
{
    // Initialize the interrupt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hSerialEvent
    // event. GetByte waits on this event and acts as a second
    // level decoder determining the type of serial event. If this return
    // fails, then another process has registered for the interrupt, so
    // fail the init and set the hSerialEvent to NULL.
    DEBUGMSG(ZONE_INIT,
             (TEXT("Initializing interrupt 0x%X, 0x%X\n\r"),
              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中断绑定串口线程SerialEventHandler,这个dwIntID并不是什么中断
//而是注册表中的DeviceArrayIndex的值why?

    if ( !InterruptInitializ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NULL,
                              0) ) {
        DEBUGMSG(ZONE_INIT | ZONE_ERROR,
                 (TEXT("Error initializing interrupt\n\r")));
        return(FALSE);
    }

    InterruptDon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 Set up the dispatch thread and it's kill flag. Note that the thread
    // fills in its own handle in pSerialHead.
    pSerialHead->KillRxThread = 0;
    pSerialHead->pDispatchThread = NULL;

    DEBUGMSG(ZONE_INIT,
             (TEXT("Spinning thread%X\n\r"), pSerialHead));
//创建启动线程函数
    pSerialHead->pDispatchThread = CreateThread(NULL,0, SerialDispatchThread,
                                                pSerialHead, 0,NULL);
    if ( pSerialHead->pDispatchThread == NULL ) {
        DEBUGMSG(ZONE_INIT|ZONE_ERROR,
                 (TEXT("Error creating dispatch thread (%d)\n\r"),
                  GetLastError()));
        return(FALSE);
    }

    DEBUGMSG (ZONE_INIT, (TEXT("Created receive thread %X\r\n"),
                          pSerialHead->pDispatchThread));
    return(TRUE);
}

网友:
//中断绑定串口线程SerialEventHandler,这个dwIntID并不是什么中断
//而是注册表中的DeviceArrayIndex的值why?

    if ( !InterruptInitializ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NULL,
                              0) ) {
        DEBUGMSG(ZONE_INIT | ZONE_ERROR,
                 (TEXT("Error initializing interrupt\n\r")));
        return(FALSE);
    }

    InterruptDon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InterruptInitialize,InterruptDone函数都是和硬件中断相关的啊,如今怎么搞是DeviceArrayIndex的值呢?

这样有什么用啊?真是迷惑死我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在2440 4.2BSP中就是使用的是硬件中断,非常干净明了

// GetSerialObj : The purpose of this function is to allow multiple PDDs to be
// linked with a single MDD creating a multiport driver.  In such a driver, the
// MDD must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correct vtbl and associated parameters for
// each PDD.  Immediately prior to calling HWInit, the MDD calls GetSerialObject
// to get the correct function pointers and parameters.
//
PHWOBJ
GetSerialObject(DWORD DeviceArrayIndex)
{
        PHWOBJ pSerObj;

        RETAILMSG(1,(TEXT("GetSerialObject%d\r\n"),DeviceArrayIndex));

        IRDA = DeviceArrayIndex;

        // Now return this structure to the MDD.
        if ( DeviceArrayIndex == 0 )
                pSerObj = (PHWOBJ)(&IoObj);
        else if(DeviceArrayIndex == 1)
                pSerObj = (PHWOBJ)(&IoObj2);
        else if(DeviceArrayIndex == 2)
                pSerObj = (PHWOBJ)(&IoObj3);
        else if(DeviceArrayIndex == 3)
                pSerObj = (PHWOBJ)(&Io16552Obj4);
        else if(DeviceArrayIndex == 4)
                pSerObj = (PHWOBJ)(&Io16552Obj5);
        else
                pSerObj = (PHWOBJ)(&IoObj);
        return (pSerObj);
}

——————————————————————————————————
const HWOBJ IoObj = {
        THREAD_AT_INIT,
        SYSINTR_SERIAL,
        (PHW_VTBL) &IoVTbl
};
const HWOBJ IoObj2 = {
        THREAD_AT_INIT,
        SYSINTR_SERIAL2,
        (PHW_VTBL) &IoVTbl2
};

所以搞的不明白了。InterruptInitialize,InterruptDone随便能个数组上去有什么用?

据我所知,与硬件相关的系统中断都是>=16的,DeviceArrayIndex<16莫非这个InterruptInitialize,InterruptDone还真是有这个用法?
但是这个InterruptInitialize会调用OEMInterruptEnable函数的,这个OEMInterruptEnable函数是对小于16的中断号是不予理会的,哎,真是搞什么的啊?
请大家指教了。

网友:
InterruptInitialize,InterruptDone随便能个数组上去有什么用?——数

网友:
咋没有人理我呢?正在焦急等待........

网友:
//中断绑定串口线程SerialEventHandler,这个dwIntID并不是什么中断
//而是注册表中的DeviceArrayIndex的值why?

他就是要这样写,你有什么办法呢?呵呵。
他只是在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下dwIntID这个来传递DeviceArrayIndex这个值。
传过了,它会被置零。至于后边要不要用到它dwIntID,也是不一定的。

网友A:
        // Assigning  IRQ Values
        IrqVal = IRQ_UART0;   // in S3c2443_intr.h
        // Getting SysIntr value from OAL
        if(FALSE ==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IrqVal,sizeof(DWORD), &SysIntrVal,sizeof(DWORD), NULL))
                {
                        RETAILMSG(1,(TEXT("HwInit:Unable to retrieve SYSINTR for spi \r\n")));
                        LocalFree (pSpiHWHeadInfo);
                        return (NULL);
                }
        pHWObj->dwIntID = SysIntrVal;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到类似上面的代码,在GetSerialObject中的dwIntID 值,被上面的语句改变了。

网友:
哦,对了,我也在看com驱动,希望能向楼主学习下,有时间多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绑定串口线程SerialEventHandler,这个dwIntID并不是什么中断
//而是注册表中的DeviceArrayIndex的值why?

他就是要这样写,你有什么办法呢?呵呵。
他只是在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下dwIntID这个来传递DeviceArrayIndex这个值。
传过了,它会被置零。至于后边要不要用到它dwIntID,也是不一定的。

他就是要这样写,你有什么办法呢?
................

雷人

我再仔细看看PB帮助吧。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自己解决问题,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Assigning  IRQ Values
    IrqVal = IRQ_UART0;   // in S3c2443_intr.h
    // Getting SysIntr value from OAL
    if(FALSE ==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IrqVal,sizeof(DWORD), &SysIntrVal,sizeof(DWORD), NULL))
        {
            RETAILMSG(1,(TEXT("HwInit:Unable to retrieve SYSINTR for spi \r\n")));
            LocalFree (pSpiHWHeadInfo);
            return (NULL);
        }
    pHWObj->dwIntID = SysIntrVal;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到类似上面的代码,在GetSerialObject中的dwIntID 值,被上面的语句改变了。

我的根本没有这个的,你的2443和我的2440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绑定串口线程SerialEventHandler,这个dwIntID并不是什么中断
//而是注册表中的DeviceArrayIndex的值why?

他就是要这样写,你有什么办法呢?呵呵。
他只是在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下dwIntID这个来传递DeviceArrayIndex这个值。
传过了,它会被置零。至于后边要不要用到它dwIntID,也是不一定的。

他就是要这样写,你有什么办法呢?
................

雷人

我再仔细看…

2440有官方的5.0版本吗,基本都是自己修改出来的吧。即使是官方版本,串口驱动的分层比较清晰,可能是不愿意修改原来整体结构,但是偏偏要获取具体串口端口信息,利用一个无用的成员传递一下,也是正常。不过我们编写代码一般不这么做,很容易迷惑人,宁愿把属于public的内容重写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40有官方的5.0版本吗,基本都是自己修改出来的吧。即使是官方版本,串口驱动的分层比较清晰,可能是不愿意修改原来整体结构,但是偏偏要获取具体串口端口信息,利用一个无用的成员传递一下,也是正常。不过我们编写代码一般不这么做,很容易迷惑人,宁愿把属于public的内容重写一遍。

是官方的,三星够狠的,都弄得差不多了。不过人员足够的话,是有必要花时间重写这些代码的,有些东西明显写的不合理。

clementzhao 老兄,招聘到人了吧。你们做芯片的很有挑战性啊,自己做BSP很能锻炼人。

4.2BSP串口写的不好,但是如果外扩串口驱动的话容易移植,
5.0BSP写的比较好,

4.2BSP和5.0BSP的串口有较大差别,一是刚才的中断。另外一个是4.2的只在MDD有线程,
但是5.0BSP在PDD有线程。
我再好好看一下,把这个MDD的代码全部放到BSP来进行弄弄。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
mark下。
用线程和不用线程应该不完全是4.2和5.0的区别。只是定制BSP人员设计的一个习惯问题。我估计写我那个BSP的高手都是玩 4.2起家然后5.0都还是按照老样子写了。估计6.0会风格依旧。。。。。
我看了下我的BSP下面全是中断创建线程。。。。基本上没有看到明显说明了硬件中断的部分。
硬件中断都是再初始化的时候开启,一旦响应到中断就自己跑去创建线程了。这样跟底层的东西就透明化了。
操作上是简单了。但是理解上会比较麻烦。。个人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440有官方的5.0版本吗,基本都是自己修改出来的吧。即使是官方版本,串口驱动的分层比较清晰,可能是不愿意修改原来整体结构,但是偏偏要获取具体串口端口信息,利用一个无用的成员传递一下,也是正常。不过我们编写代码一般不这么做,很容易迷惑人,宁愿把属于public的内容重写一遍。

是官方的,三星够狠的,都弄得差不多了。不过人员足够的话,是有必要花时间重写这些代码的,有些东西明…

还没这么快,不过有几个有意向的。
ce的驱动很多都是外包公司代写,不一定写的好。现在看来imx21写的不错,大部分比24x0的好多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折腾了几下,发现有点明了了。

——————————在PDD有个串口产生的线程,作用是获得具体的中断类型,比如,发送中断还是接收中断等。
然后通知给MDD层。
DWORD CPdd2440Uart::ThreadRun()
{
    while ( m_hISTEvent!=NULL && !IsTerminated()) {
        if (WaitForSingleObject( m_hISTEvent,m_dwISTTimeout)==WAIT_OBJECT_0) {
            m_HardwareLock.Lock();
            while (!IsTerminated() ) {
                DWORD dwData = (GetInterruptStatus() & (S2440UART_INT_RXD|S2440UART_INT_TXD|S2440UART_INT_ERR));
                DWORD dwMask = (GetIntrruptMask() & (S2440UART_INT_RXD|S2440UART_INT_TXD|S2440UART_INT_ERR));
                 DEBUGMSG(ZONE_THREAD,
                      (TEXT(" CPdd2440Uart::ThreadRun INT=%x, MASK =%x\r\n"),dwData,dwMask));
                dwMask &= dwData;
                if (dwMask) {
                    DEBUGMSG(ZONE_THREAD,
                      (TEXT(" CPdd2440Uart::ThreadRun Active INT=%x\r\n"),dwMask));
                    DWORD interrupts=INTR_MODEM; // Always check Modem when we have change. It may work at polling mode.
                    if ((dwMask & S2440UART_INT_RXD)!=0)
                        interrupts |= INTR_RX;
                    if ((dwMask & S2440UART_INT_TXD)!=0)
                        interrupts |= INTR_TX;
                    if ((dwMask & S2440UART_INT_ERR)!=0)
                        interrupts |= INTR_LINE|INTR_RX;
                    NotifyPDDInterrupt((INTERRUPT_TYPE)interrupts);
                    ClearInterrupt(dwData);
                }
                else
                    break;
            }
            m_HardwareLock.Unlock();
            InterruptDone(m_dwSysIntr);
        }
        else { // Polling Modem.
            NotifyPDDInterrupt(INTR_MODEM);
            DEBUGMSG(ZONE_THREAD,(TEXT(" CPdd2440Uart::ThreadRun timeout INT=%x,MASK=%d\r\n"),m_pINTregs->SUBSRCPND,m_pINTregs->INTSUBMSK));
#ifdef DEBUG
            if ( ZONE_THREAD )
                m_pReg2440Uart->DumpRegister();
#endif
        }
    }
    return 1;
}

——————————————————————————————————————
我觉得上面的DeviceArrayIndex当作中断来初始化是故意为之,及时初始化失败,还是产生了一个线程。不过这样总感觉不是很好。
等下打印出信息来看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
管它好不好,能用就好。
真的觉得不好,你自己写一个也可以啊。

网友B:
会有这种感觉才是wince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有这种感觉才是wince的特点。

是三星没有处理好。BSP的一些架构定了。我估计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 GetSerialObj : The purpose of this function is to allow multiple PDDs to be
// linked with a single MDD creating a multiport driver.  In such a driver, the
// MDD must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correct vtbl and associated parameters for
// each PDD.  Immediately prior to calling HWInit, the MDD calls GetSerialObject
// to get the correct function pointers and parameters.
//
extern "C" PHWOBJ
GetSerialObject(
               DWORD DeviceArrayIndex
               )
{
    PHWOBJ pSerObj;

    // Unlike many other serial samples, we do not have a statically allocated
    // array of HWObjs.  Instead, we allocate a new HWObj for each instance
    // of the driver.  The MDD will always call GetSerialObj/HWInit/HWDeinit in
    // that order, so we can do the alloc here and do any subsequent free in
    // HWDeInit.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HWOBJ.
    pSerObj=(PHWOBJ)LocalAlloc( LPTR ,sizeof(HWOBJ) );
    if ( !pSerObj )
        return (NULL);

    // Fill in the HWObj structure that we just allocated.

    pSerObj->BindFlags = THREAD_IN_PDD;     // PDD create thread when device is first attached.
    pSerObj->dwIntID = DeviceArrayIndex;   // Only it is useful when set set THREAD_AT_MDD. We use this to transfer DeviceArrayIndex
    pSerObj->pFuncTbl = (HW_VTBL *) &IoVTbl; // Return pointer to appropriate functions

    // Now return this structure to the MDD.
    return (pSerObj);
}

这段给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