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相救啊,关于QuartusII 的Verilog正弦波波形仿真问题

楼主:
   刚接触Verilog时间不长,想弄个正弦波。其中rom用于存储波形数据,addr产生地址数据寻址。但是一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不管是仿真还是用signaltapII,发现地址和数据时钟对不上,差两个时钟节拍,不知道是为什么?另外,quartusii仿真得到的波形,为什么有些以十进制显示,有些以字符型显示(感觉挺乱的)?
  盼高手相助,谢谢!!!
  当然可能是程序本身有问题,先附上Verilog源代码
module sinerom (Rst_n, inClk, Q);
        input Rst_n;
        input inClk;

        output [7:0]Q;

        reg [5:0]addr;

        rom mysin (.address(addr), .clock(inClk), .q(Q));

        always @ (posedge inClk) begin
                if (!Rst_n) begin
                        addr <= 6'b00_0000;
                end
                else begin
                        if (addr >= 6'd63)
                                addr <= 6'b00_0000;
                        else
                                addr <= addr + 1;//寻址
           end
        end
endmodule

谢谢啦,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啊

网友:
帮顶,我只用VHDL,而且没有装quartusii,没有办法帮你了

网友A:
1、地址和数据时钟对不上很正常吧 ,本来就会有延时的,应该是你的仿真时钟太大了造成的
2、有些时数字,有些事字符那是因为你没有设置显示的方式吧,默认是ASCII码显示的,可以转换到十进制显示

网友:
一年没用了,只记得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地址和数据时钟对不上很正常吧 ,本来就会有延时的,应该是你的仿真时钟太大了造成的
2、有些时数字,有些事字符那是因为你没有设置显示的方式吧,默认是ASCII码显示的,可以转换到十进制显示

感谢你的回复!
不好意思,前面的“地址和数据时钟对不上”打错了,应该是“地址和数据始终对不上”,也就是说我读地址2,实际读出的却是地址0所保存的数据,地址3读出的是地址1所保存的数据..........郁闷,不知道是为什么?会不会是HEX文件生成方法有错(我是用QUARTUSII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