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加载窗体

楼主:
现在有两个窗体,Form1和Form2.Form1上有很多的功能选项,还有一个Panel,我的想法是选择相应的功能选项,
Panel就可以加载相应的Form1以外的窗体,也就是Form2.
我知道Vb.net中怎么实现,但是不知道到WinCe的实现方法.

网友:
解决就结贴。满意加分!!!

网友:
没人自己顶!!

网友A:
怎么还是没有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是没有人来呢?

没有人像你这样做,所以......

网友:
你在CE下面不可以用托管的VB.NET来实现同样的效果吗???

网友:
自己搞定了,(*^__^*)...嘻嘻。WinCE中好像加载Form窗体,我改为加载用户控件了,实现的效果一样。
顶着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