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当前OS所在的分区名称?

楼主(2009-07-25):
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当前OS所在的分区名称?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当前正在运行的wince os所在的分区的名称?不写驱动,不去读bootargs一类的设定。
wince
办法

网友A:
不符合要求。继续顶

网友B:
怎么做到的?楼主!
tell me

网友C:
就是怎么做的!
在wince下不是有 分区操作的 接口吗 ! 可以用吗!

网友D:
easy,塞个IOCTL去某个现成的驱动当proxy读取bootargs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