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RM9 wince系统 spi控制点阵

楼主:
    用spi总线控制点阵,我现在用的是s3c2410,由于板子给出的扩展输出口不够用,所以我用了串口来控制点阵,我只是把开发板带的spi驱动稍微改了改,然后在我的应用程序上输入数据,点亮点阵,可是现在的问题是点阵扫面速度太慢,能打出字来,但是几乎看不清楚,我已经将应用程序及驱动程序简化到了我认为很简单的地步,可是还是那样,希望大家给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只能检查应用和驱动的代码,逐一排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检查应用和驱动的代码,逐一排查了。

我已经查过了,并且又对程序进行了简化,现在我把显示程序放进了驱动程序中,速度相对快了一些,可是还是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可以看到我打印的字,但是扫描速度不够快,静态显示的都成动态显示的了

网友:
大家给看看吧,是不是改该spi传输的波特率啊? 可是现在的波特率已经是pclk/(2~4)了,pclk是的fclk/4了,而2410的pclk是203M  当然,显示程序我在单片机上已经运行了N遍了,应该很熟悉了。

网友:
驱动程序就是改几个口而已,可是现在出这样的问题,很郁闷……  大家给看看吧

网友:
帮顶,看不出原因

网友:
自己再顶!  大家给看看吧……

网友B:
2410 spi去跑點陣,這很點簡單的阿
不知道有啥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10 spi去跑點陣,這很點簡單的阿
不知道有啥問題

是啊,我也算了一下时间,足可以跑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还是同样,静态点阵都成了动态点阵了,呵呵

有没有人有别的建议?

网友:
不会是SPI的优先级太低,系统都在干别的事情吧,不然一秒钟能传多少数据,可以算出来的啊!包括SPI的调试信息,我希望楼主都不用打印,也会降低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