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用if语句实现数据转换器

楼主:
    下面的if语句显然不能实现数据类型转换器的功能.我想采用if语句实现数据类型转换器的功能,将输入的四位2进制数s4,s3, s2,s1转换为整数sel,应该怎么实现呢???
   ENTITY mux41 IS
       PORT (s4,s3, s2,s1 : IN STD_LOGIC;
         z4,z3, z2,z1 : OUT STD_LOGIC);
       END mux41;
   ......

       signal  sel:integer range 0 to 15;   ......
        sel<= 0 ;                          -- 输入初始值
          IF (s1 ='1')  THEN sel <=  sel+1 ;
      ELSIF (s2 ='1')  THEN sel <= sel+2 ;
      ELSIF (s3 ='1')  THEN sel <= sel+4 ;
      ELSIF (s4 ='1')  THEN sel <= sel+8 ;
      ELSE NULL;                       -- 注意,这里使用了空操作语句
    END IF ;

网友:
需要吗?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完全是如何理解一串二进制码的问题,同样的无符号数15变成有符号数就是-1。你完全不需要转换,在需要时用为无符号数的时候,直接用就好了。
如果用了signed,可以强制转换成unsigned,和C语言一样,并且这个转换并不会生成任何逻辑电路。
再说了,你该用elsif还是4个独立的if?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function

网友:
vhdl里有专门的转换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