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订制taskbar?

楼主:
        为了能捕捉到有程序启动、关闭、激活等消息,我用了以下代码。但这样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打开文件夹时,文件夹里面的内容无法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或是能用别的什么办法捕捉到程序启动、关闭等消息吗?

        HWND hWndTaskbarOld = FindWindow(L"HHTaskBar",NULL);
        if(hWndTaskbarOld)
        {
          // 关闭系统自带的Taskbar(因为同一个时刻最多只能注册一个Taskbar)
          SendMessage(hWndTaskbarOld,WM_DESTROY,NULL,NULL);
        }

        WNDCLASS wc;

        wc.style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 CS_DBLCLKS;
        wc.lpfnWndProc   = (WNDPROC)TaskbarWnd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g_hInst;
        wc.hIcon         = NULL;
        wc.hCursor       = LoadCursor(NULL, IDC_ARROW);
        wc.hbrBackground = GetStockBrush(LTGRAY_BRUSH);
        wc.lpszMenuName  = NULL;
        wc.lpszClassName = L"HHTaskBar";

        // Register the window class and return success/failure code.
        RegisterClass(&wc);
        g_pTaskbar = CreateWindow(L"HHTaskBar", TEXT("HHTaskBar"), WS_POPUP,0, 0, 800, 26, NULL, NULL, g_hInst, NULL);
         // 注册以便能捕捉到有程序启动、关闭、激活等消息
        RegisterTaskBar(g_pTaskbar);

网友:
哪位老大做过的给指点下呀,特急!

网友:
哦,没这样用过

网友:
没整过,不会  帮顶

网友A:
在PUBLIC/SHELL/OAK/explorer/taskbar目录下面提供了一些源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还没有看,前段时间我有朋友在做界面的时候用到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否则权当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UBLIC/SHELL/OAK/explorer/taskbar目录下面提供了一些源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还没有看,前段时间我有朋友在做界面的时候用到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否则权当帮顶!

我们也是按这种方法的,很直接,不用再RegisterTaskBar()的

网友:
这代码我也有看过了,里面也是要用RegisterTaskBar的,否则taskbar就接收不到程序启动、关闭的消息。

To 91program:
不用RegisterTaskBar()了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接受到程序启动、关闭的消息呢,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用的,不可能不用。我的意思,在explorer初始化时调用,不用再调用。

只是在原代码的基础之上进行修改,RegisterTaskBar是少不了的。

不管它是如何实现的,只要调用不出错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