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人给解释几个注册表项

楼主: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lags"=dword:00000003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system.hv will stored in \HDD\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old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 MountFlags:
; 0x10 specifies that this file system is to be mounted as an external
;      ROM filesystem shadowing the \windows directory
; 0x1 specifies that the mountpoint \BINFS is to be hidden
;
        "MountFlags"=dword:10
        "BootPhas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MS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Order"=dword:0
;        "MountFlags"=dword:10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SFlash]
        "Prefix"="DSK"
        "Order"=dword:0
        "Dll"="FLASHDRV.dll"
                "Profile"="MSFlash"
;                "MountFlags"=dword:10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Bind BINFS to the block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4
        "Folder"="HardDisk"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Hidden"=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 END HIVE BOOT SECTION

HIVE注册表已经实现了,就是对这些注册表项不太理解,尤其是

; Bind BINFS to the block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4
        "Folder"="HardDisk"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Hidden"=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 Bind BINFS to the block driver注释是不是误导我了??
明明HardDisk就是fat32分区的,哪位给解释一下

网友:
千万别贴网上那些hive+binfs的解释,我看不懂那个

网友A:
顺便问个ce6.0的问题

系统每次起来上次拷贝到flash上面的东西都没了,flash驱动应该没问题啊,不重启的时候可以对flash正常读写,郁闷!

难道我用的bsp每次启动都格式化一遍flash?注册表里有能设置每次启动都强制格式化flash的项吗?

网友:
居然没人理,自己顶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个ce6.0的问题

系统每次起来上次拷贝到flash上面的东西都没了,flash驱动应该没问题啊,不重启的时候可以对flash正常读写,郁闷!

难道我用的bsp每次启动都格式化一遍flash?注册表里有能设置每次启动都强制格式化flash的项吗?

每次重启都格式化Flash,可能是Eboot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驱动没写好,系统启动后会查找FAT表等信息,把NK区域的东西都格掉了。

网友:
还真不懂,不过,感觉楼主贴的太多东西了,突出不了重点!!

帮顶,

网友:
设置个EWB

网友:
可能是eboot没有写好吧

网友:
flash问题已解决,是驱动的问题,

注册表项基本已经理解,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