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ARM2410的开发板接上单片机常用的液晶屏可以吗?

楼主:
  RT,本来开发板自带的是8寸的TFT屏,但我想把屏幕换成单片机上常用的那种圆形点阵液晶屏,但是我看了下接口,发觉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不知道到底行不行,望高手指点下,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给点相关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是我看了下arm2410的LCD设计图,接口不一样啊,新的液晶屏没有垂直同步信号,水平同步信号等接口,怎么将液晶屏跟开发板连接起来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A:
直接替换肯定是不行的,要改电路,具体要查看那块液晶屏的手册了

网友B:
单片机下,io就是io,没那么复杂的。你就把2410的io当普通io使用,这就涉及到要改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问题是更改的液晶屏之前是通过IO口来控制的,ARM板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下,io就是io,没那么复杂的。你就把2410的io当普通io使用,这就涉及到要改接口的问题了。

能细说下吗?举个例子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替换肯定是不行的,要改电路,具体要查看那块液晶屏的手册了

赞成!!!
最好能结合原理图和手册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 问题是更改的液晶屏之前是通过IO口来控制的,ARM板也能吗?

怎么不可能呢。只是调试比单片机复杂,因为单片机烧写容易啊!

网友:
  但有个问题是,我得板子上是有操作系统的,我想通过液晶屏显示我用QT做得UI,能实现吗?

网友:
可以的,用ARM的IO作通用IO,还得在系统上写个应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