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修改接入U盘的名称

楼主(2010-05-11):
wince如何修改接入U盘的名称
如题
wince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U盘的名称实际就是盘符的卷标,可以想办法改卷标,或者是在读卷标的时候改成你设定的名字

网友B:
帮你顶
应该有改卷标的api,
如果没有就自己写程序,改0扇区

网友C:
注册表里没有嘛?

网友D:
改注册表就可以了吧。
现在的是什么,你就在注册表里面搜索一下,改成你需要的就可以。

网友E:
是的,如果只有一个,就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完成

网友F:
谢谢,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USBHDProfile]
"Name"="USB Hard Disk Drive"
"Folder"="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