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工具查看hive注册表内容?

楼主(2009-06-23):
请问有什么工具查看hive注册表内容?
查看.hv格式文件
工具
注册表

网友A:
自己写个应用,读出来不行吗?

网友B:
找找看对应的rgu文件,譬如boot.rgu,这个文件是可以用记事本打开的,纯文本的。
.hv是rgucomp编译过的目标文件。

网友C:
如果找不到rgu文件,那么可以用rgucomp反编译:
rgucomp -o default.hv > default.txt
default.txt就是default.hv中的文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