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定时器T2控制电机移动到一定距离自动停下,那位高手可提供代码或方法

楼主:
 Atmel公司的AT89C52有定时/计数器2,可利用T2的加减计数功能.T2有两个输入端,T2(P1.0)为脉冲输入端,T2EX(P1.1)为加减计数控制端。利用90°相差的信号可以实现加减计数。圆度仪的电机I 控制电感测微仪的上下位置运动,速度的大小由数据采集板的D/A 输出电压决定。因D/A输出电压可正可负,故电机可正转亦可反转,使得测微仪可上可下。电机I 的光电编码盘输出至数据采集板上AT89C52 的T2 及T2EX端(计数端和方向判断端) ,经数采板处理便可得到测微仪的上下精确位置。

网友:
方法你自己已经说了:

    电机I的光电编码盘输出 -> 89C52输入 -> D/A输出 ->电机I控制测微仪上下位置 ->影响光电编码盘输出

这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

89C52没太多含量,只要识别相位差信号即可。

关键在DA的输出精度决定了电机控制的精度,以前做这个时吃苦头大了,军品的要求实在是……

网友:
这是电机控制的位置环,不是一个定时器能解决的.定时器只决定插补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你自己已经说了:

    电机I的光电编码盘输出 -> 89C52输入 -> D/A输出 ->电机I控制测微仪上下位置 ->影响光电编码盘输出

这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

89C52没太多含量,只要识别相位差信号即可。

关键在DA的输出精度决定了电机控制的精度,以前做这个时吃苦头大了,军品的要求实在是……

对头,也可以搞个简单的PID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