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STC12C5A08S2和哪几种型号可以通用

楼主(2009-07-08):
查看STC12C5A08S2和哪几种型号可以通用
我用的是TOPWIN来写程序的,当我把写好的HEX文件添加进去,在旁边的型号里面找的时候,没有我想要的型号STC12C5A08S2
它只有四种型号,分别是:STC89C58RD STC89LV58RD STC89C516RD STC89LV516RD 我应该选择哪一种呢?按道理说只要管脚功能一样就可以用的,但是我不知道这几种的引脚功能定义,所以请大家帮个忙咯,谢谢!
型号
通用
我不知道
程序

网友A:
如果是基于51内核的程序都差不多,STC89系列和STC12系列的区别在性能和功能上略有不同
比如89系列支持定时器2,而12系列就没有定时器2。STC的单片机是宏晶科技生产的,如果你
要STC12系列的头文件定义资料,最好直接到宏晶科技去下载,网址
http://www.mcu-memor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