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视频通讯的project转换到我的平台后不能运行了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语音视频通讯的工程,工程原来是ppc2003平台的,我的平台是yl2440,sdk已经安装。

我在平台选择那里下拉菜单选--->configuration manager--->platform处选择【new】--->[new platform]选择我的平台yl2440,[copy settings from]是原来的ppc2003。

一开始时弹出一堆错误和警告,后来我把错误都修复了,警告没管。结果在yl2440平台下不能运行,弹出错误信息如下:
找不到“RTP_CE”(或它的某一个组件)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
注:“RTP_CE”是生成的exe文件。

后来我把警告修复到只剩下一个,如下:
1>Project : warning PRJ0018 :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not found:
1>$(PLATFORMDEFINES)

还是弹出上面的错误。
请问一下程序不能运行是由于这个警告引起的吗?应该怎样才能使文件在我的平台上运行呢?谢谢

网友:
找到了类似的解决方法,但是在vs2005下不会修改,方法如下:

“我在WinCE4.0下定制了一个ARMV4Rel内核,我选择的开发包是 Win32[WCE ARMV4I],但是倒到CE开发板中的时候,helloword.exe文件都不可用,并出现如下错误:

找不到 "helloword"(或它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因为我是用EVC写的,我选择emulator 的时候,在PC端仿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下载下去不行,所以我就想,可能是少了什么库文件,
解决办法:
在EVC中选择setting,然后再把MFC改为静态链接库,就一切都OK了,下载到开发板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http://longqm1984.bokee.com/viewdiary.18168533.html ”

在vs2005下怎么去修改?谢谢

网友A:
在项目的属性--->configuration properties(配置属性)--->general里,可以改成使用静态库,改后有错误提示,说machine type 'THUMB'与machine type 'ARM' 冲突,文件是winsock.lib。

我又在属性--linker---command Line里将原来的THUMB改成ARM,结果出现292个错误。

这个应该怎么办?

网友:
你的问题基本不会是MFC的库问题,当然你可以先试试。
主要是PPC2003下的很多“组件”(lib、dll)在wince下是没有的,导致PPC下的软件无法在wince下顺利运行。除非你能找出该软件所依赖的全部组件,才能知道该将哪些文件移植到wince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项目的属性--->configuration properties(配置属性)--->general里,可以改成使用静态库,改后有错误提示,说machine type 'THUMB'与machine type 'ARM' 冲突,文件是winsock.lib。

我又在属性--linker---command Line里将原来的THUMB改成ARM,结果出现292个错误。

这个应该怎么办?

照上面第一种修改方法,只剩下一个错误,就是不知道改什么地方。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
ATL80.DLL,MFC80UD.DLL,MSVCR80.DLL,MSVCR80D.DLL
需要这四个DLL

网友:
我自己创建了一个新的工程,把所有的文件都复制过来,做了一些改动,主要是项目的属性设置配置好,就好了。反正是没报错了,等我在开发板上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我想把hellogv的《基于wince的网络音视频通信(简单易明版)》用到我的平台上,但搞了半天没好:

首先,我新建了一个工程,选智能设备的MFC应用,平台是我导进去的ly2440,把原来项目里的文件转移到我自己的项目里,工程属性里选择使用MFC静态库(我用了另外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选动态库的话,报错不能运行,选静态库能运行,所以这个选了静态库)。结果build的时候出现300多个错误。大多是在uafxcwd.lib这个文件上的,错误主要有两个,如下: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CrtDbgReportW 和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CxxFrameHandler3,为什么导致两个变量unresolved ?

网友:
忽略那个什么库的地方删掉!